[整流与稳压]
新手求教,如何选择扩流三极管,外围的电路怎么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11):
用个LM1085吧

网友B:
7815 的参考手册就有电路和推荐器件.
要大功率三极管, 注意它的散热就好了

网友C:
20mA,要输出2A,电流放大倍数为100,加个三极管(大电流的三极管一般β值较低)恐怕不行,用复合管差不多。电路如图,只是扩流,输出电压降低至约13.5V。

如果稳压块使用7815(工作电流至少可以取0.5A),则就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功率管扩流,输出电压约为14.3V

原回帖的内容错误,误将输出电压降低误认为是升高,经热心的8楼网友提醒,以上已经给予更改,特向8楼的网友致谢!

看来这几天本主题贴的回帖,10楼提供的电路图可以不用改变输出电压而进行扩流,但是要适当选择R1的阻值,使得稳压集成块能有效地参与稳压。如果楼主的集成块额定的输出电流确实只有20mA,则建议设计为集成块输出10mA电流时,扩流管开始介入,此时需要R1的阻值约为R=0.7V(三极管的开通电压)/0.01mA=70Ω。从10mA起,其余的输出电流主要为扩流管输出,所以扩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应该至少为β=2A/10mA(集成块剩余的还可增加的工作电流)=200倍,1个大功率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显然不够,所以扩流管还是需要用达林顿管的形式,具体电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A,要输出2A,电流放大倍数为100,加个(大电流的)三极管(一般β值较低)恐怕不行,用复合管差不多。电 ...

那种铁帽的?

网友D:
对,那种功率大

楼主:
实验室里没有这样的大功率三极管,能替换吗?换个别的器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mA,要输出2A,电流放大倍数为100,加个(大电流的)三极管(一般β值较低)恐怕不行,用复合管差不多。电 ...

输出电压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

降低,这是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F:
这个好。精度能保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R1大了,7815之Iq=max6.5mA,而Q1非大林顿,R1=1k在空载此时Q1已經导通,等于OUT沒穏压,而且光靠R1=1k以 ...

他可能是不小心多打了一个“k”。

楼主:
那这个电流能达到2A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1大了,7815之Iq=max6.5mA,而Q1非大林顿,R1=1k在空载此时Q1已經导通,等于OUT沒穏压,而且光靠R1=1k以 ...

可能R1有点大,导致三极管的起控输出,但是从IC流出的电流与三极管流出的电流有个比例关糸的,因为从IC流出的电流必定经过R1,R1的电压决定了三极管的电流多大,从反馈来看,78糸列的架构是电压电压负反馈,可当作一个电压源,现在从R1看,相当于电流正反馈,负载电流越大,R1的电压越大,三极管的电流越大,当作电流源,这就看负反馈强,还是正反馈强,从使用上看,负反馈肯定强于正反馈的。因此能够保证足够的精度(相当于原IC的精度)。糸统上说,可以是稳定的,现在主要有二点,1,R1过大,导致稍微大的电流主要由三极管提供,从而牵发另一个问题,有可能不维持三端稳压器件最低压差的要求。第二,就是三极管的选型,TIP41糸列电流最大有点小(2A)持续工作的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验室里没有这样的大功率三极管,能替换吗?换个别的器件

BU406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能R1有点大,导致三极管的起控输出,但是从IC流出的电流与三极管流出的电流有个比例关糸的,因为从IC流 ...

R1过大,导致稍微大的电流主要由三极管提供,从而牵发另一个问题,有可能不维持三端稳压器件最低压差的要求

为何这样说呢?不是有反馈吗?vce是怎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R1过大,导致稍微大的电流主要由三极管提供,从而牵发另一个问题,有可能不维持三端稳压器件最低压差的 ...

因为78糸列的基准有变化。你可以仿真下。

网友I:
在负载大的情况下,R1带来的问题会小很多,或者基本没太大问题,但当负载所需电流最大都小于Q1提供的电流时,就会出现问题。
老前辈还是仔细严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压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

谢谢你及时指正我的错误!

我已经将原回帖更改过了。

网友J: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