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关使用运放设计绝对值电路的问题

楼主:
想设计个电压绝对值电路,能将负半轴的电压翻转到正半轴。然后在网上看了个电路,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很不成功(proteus新手),如下是电路图和示波器波形(输出波形惨不忍睹),其中信号发生器是12V,400HZ,输出的绝对值波形最小幅值10.8V左右,最大12V,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帮忙看看,如有更好的电路图当然更好了

上边的波形是输出,下方是输入波形

上边的波形是输出,下方是输入波形

楼主(2017-04-11):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你使用了单电源,所以“输出波形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了单电源,所以“输出波形惨不忍睹”。

必须要使用双电源吗,用单电源是不是达不到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要使用双电源吗,用单电源是不是达不到效果

自己想吧。想想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如何将交流“负半轴的电压翻转到正半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