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CD4066

楼主(2017-04-11):
哪位大佬知道CD4066怎么和单片机(MSP430)连接啊,有没有原理图,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CD4066是四路独立的模拟开关。其各数字引脚可以和单片机直接联接。

网友B:
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
本来是有设计要求去选合适的器件, 现在是拿着器件去配了

网友C:
酱油和盐的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66是四路独立的模拟开关。其各数字引脚可以和单片机直接联接。

它的输入和输出短怎么连接?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可不可让我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
本来是有设计要求去选合适的器件, 现在是拿着器件去配了 ...

大神有没有CD4066的相关原理图,可不可以让我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输入和输出短怎么连接?有没有相关的原理图可不可让我看下?谢谢

“输出短”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短”是个什么东西?

是输入端和输出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输入端和输出端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输入端和输出端

我在2楼已经说过“CD4066是四路独立的模拟开关”。
该芯片除电源和地引脚外,有四个数字量(开关量)引脚,均为输入端,没有数字量输出端。
模拟量引脚,无分输入输出,是双向的。四路模拟开关,共8个输入/输出引脚。这四路模拟量的引脚,与数字量引脚以及电源引脚是隔离的,在电源电压范围内,没有电气联系。这些引脚接到何处?当然是接到你要控制的模拟信号处。
正如继电器,你的单片机只联接继电器吸合绕组,至于继电器的触点(可能有很多路,与绕组隔离),是接到你要用触点控制的地方。
先把模拟开关如何工作搞清楚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CD4066是四路独立的模拟开关”。
该芯片除电源和地引脚外,有四个数字量(开关量)引脚,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说过“CD4066是四路独立的模拟开关”。
该芯片除电源和地引脚外,有四个数字量(开关量)引脚, ...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与引脚相连的电阻、电容之类的器件,还是单片机直接与控制端连,模拟端直接与被控制的模拟信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
本来是有设计要求去选合适的器件, 现在是拿着器件去配了 ...

您有CD4066的原理图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输入端和输出端

您有CD4066的原理图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有CD4066的原理图吗,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在 PROTEL 的库里有现成的原理图库
在 CMOS 器件的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