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1H的大电感,用什么磁芯和漆包线径比较合适?

楼主(2017-04-12):
各位大侠好!
小二需要制作几个感量为1H的大电感,电流大概为0.8A,不知道用什么磁芯合适,还有漆包线的线径。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不知道EE25的磁芯和0.3mm的漆包线可不可以?

网友A:
用什么材质的铁芯,主要由工作频率决定。工频至音频高端用硅钢片铁芯较合适,再高的频率用铁氧体铁芯较合适。
线径主要由通过的电流决定,同时还要考虑到散热。

网友B:
EE25不够大。
EE25大约可以承受1A1mH那样的电感。再大要饱和了。

网友B:
如果用铁氧体磁心做,这个电感会达到公斤级别重量。
如果频率低用硅钢片铁心做,重量应该可以减少一点(减不了多少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材质的铁芯,主要由工作频率决定。工频至音频高端用硅钢片铁芯较合适,再高的频率用铁氧体铁芯较合适 ...

是工频5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25不够大。
EE25大约可以承受1A1mH那样的电感。再大要饱和了。

听人介绍说,只能用EE类型的,不知道EE35或EE42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铁氧体磁心做,这个电感会达到公斤级别重量。
如果频率低用硅钢片铁心做,重量应该可以减少一点(减 ...

硅钢片的不知道什么形状的

网友A:
工频50Hz,用硅钢片叠片铁芯,甚至用软铁片叠成铁芯,比较合适,体积可以比铁氧体芯小很多,机械性能也好。

网友C:
基本材料选型,大家帮你做到了。
更重要的技术设计,看来楼主啥也不懂。
去找“变压器设计”一类工程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人介绍说,只能用EE类型的,不知道EE35或EE42怎么样?

你先看看重量。
没有5公斤,再选个大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50Hz,用硅钢片叠片铁芯,甚至用软铁片叠成铁芯,比较合适,体积可以比铁氧体芯小很多,机械性能也好 ...

大侠好,用硅钢片不知道用什么形状的好,EE的EI的是不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看重量。
没有5公斤,再选个大的试试。

大侠好,用硅钢片不知道用什么形状的好,EE的EI的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好,用硅钢片不知道用什么形状的好,EE的EI的是不是都可以?

与硅钢片形状关系不大。
你现在要做的,是确定铁芯、线径、匝数等等参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你的要求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硅钢片形状关系不大。
你现在要做的,是确定铁芯、线径、匝数等等参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你的要求计算 ...

铁硅铝是硅钢材料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铁硅铝是硅钢材料的吗?

不是。铁硅铝和硅钢是两回事。

网友D:
铁心和圈数要自己算的,线径可以根据温度查规范。一开始不会,以后就会了。

网友C:
你太小看工程设计了。
你要的这1H电感,十之有9是要铁芯开隙的。隙要开多大?不要痴心妄想走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心和圈数要自己算的,线径可以根据温度查规范。一开始不会,以后就会了。 ...

大侠给推荐个学习的资料啊,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小看工程设计了。
你要的这1H电感,十之有9是要铁芯开隙的。隙要开多大?不要痴心妄想走捷径。 ...

硅钢的磁芯也要开气隙吗?好像是磁导率高的材料才需要加气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硅钢的磁芯也要开气隙吗?好像是磁导率高的材料才需要加气隙的。

硅钢的磁导率就比铁氧体要高,而且高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给推荐个学习的资料啊,谢谢大侠!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记得有《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记得有《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钢的磁导率就比铁氧体要高,而且高很多。

硅钢的磁导率7000-10000,人家纳米晶的磁导率80000-200000的才要求加气隙的。

楼主:
硅钢的磁导率好像是7000-10000,饱和磁感应强度比纳米晶还大Bs=1.67。好多都是要定制形状,就是不知道Al是多少。不知道怎么算的。

网友E:
基本材料选型,大家帮你做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硅钢的磁导率7000-10000,人家纳米晶的磁导率80000-200000的才要求加气隙的。

铁氧体、硅钢、非晶态合金……都有加气隙的。加气隙或者不加气隙,是设计的要求,不是某种材料就一定要加气隙或者一定不加气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硅钢的磁导率7000-10000,人家纳米晶的磁导率80000-200000的才要求加气隙的。

一般是要求灵敏度高的,电流变化范围小的,不加气隙。线性度要求高的,电流变化范围大的,加气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先找本书看看。

网友C:
不要求气隙的电感器产品几乎没有,一点儿用处。

楼主:
EE型和EI型应该是已经存在气隙了,就是不知道外形尺寸要怎么算?

网友C:
这么说,你告诉我开多大隙,我告诉你外尺寸,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你告诉我开多大隙,我告诉你外尺寸,怎样?

EE型磁芯,垫一张薄纸的气隙估计可以了吧?谢谢大侠

网友C:
也走个捷径。估计EE50*5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走个捷径。估计EE50*50可以。

请问大侠,EE50*50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各位大侠,硅钢片的饱和磁感应强度比纳米晶还大Bs=1.67。这个是不是有错误?我记得饱和磁感应强度最大的好像是非晶,1.5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要求灵敏度高的,电流变化范围小的,不加气隙。线性度要求高的,电流变化范围大的,加气隙。当然不 ...

线性度要求高的,是什么意思?大侠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EE50*50是怎么算出来的?

没算,差不多是信口开的。等你条件齐全了,我去找23或是28楼书,再给你算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性度要求高的,是什么意思?大侠赐教

你只要求算电感,一般的电路书里有算电感的内容。BH特性是一根曲线,当然有一个工作点的问题。把电路看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度要求高的,是什么意思?大侠赐教

所有铁磁性材料的B-H关系均有相当强的非线性(而且不可逆)。但所有非铁磁性材料(无论顺磁性还是反磁性)的B-H关系均是线性的。铁磁性材料磁路中加入气隙(空气等均是非铁磁性),磁路的B-H关系会变得比没有气隙的线性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铁磁性材料的B-H关系均有相当强的非线性(而且不可逆)。但所有非铁磁性材料(无论顺磁性还是反磁性)的B ...

may大侠解释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算,差不多是信口开的。等你条件齐全了,我去找23或是28楼书,再给你算算 ...

计算这个形状都需要什么条件啊?具体怎么计算?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这个形状都需要什么条件啊?具体怎么计算?谢谢大侠

Lgz2006已经指出两本书,那里面所有计算需要的条件以及“具体怎么计算”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z2006已经指出两本书,那里面所有计算需要的条件以及“具体怎么计算”全有了。 ...

老t的大书包找到了,但是《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这本书没找到。

楼主:
老t的大书包找到了,但是《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这本书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记得有《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 ...

论坛附件每天能下载多少次啊?说是100次,但是没下基本就不能下了。

楼主:
EE型磁芯怎么绕线啊?好像单层不行,多层绕线的话是不是绕满一层需要折回来再绕,是不是每一层的绕线方向都相同。这个不知道要绕多少层?

网友C:
小同学,你要我计算,可我也得去看书!显然,你99.9%的东西都不懂,除了看书,还有其它便宜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型磁芯怎么绕线啊?好像单层不行,多层绕线的话是不是绕满一层需要折回来再绕,是不是每一层的绕线方向都 ...

看来老弟你是对电感类元件一点也不了解。

“怎么绕线啊?”
我如果说:“怎么绕都行。”你肯定不服气。但事实就是如此。
平密绕,绕完一层后从第一层终点向第一层起点平密绕第二层,绕完第二层后从起点向终点绕第三层……这是一种绕法,最简单的绕法。为绕得平整,可以每层垫一张薄纸,技术熟练的话可以两层垫一张。
绕完第一层后,导线拉回第一层起点,继续绕第二层。这叫折回绕法。绕起来麻烦,但分布电容较小。
乱绕也可以,因为现在的漆包线都是高强度漆包线,绝缘性能好,抗电强度高。乱绕的分布电容更小,但占用窗口面积大,或者说同样的窗口所能够绕的匝数少。
以上绕法,叫筒式绕组。另外还有饼式绕组,低压情况下很少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的大书包找到了,但是《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这本书没找到。

怎么会没有?只能说你寻找一点也不认真。

给你搬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的大书包找到了,但是《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这本书没找到。

再搬一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的大书包找到了,但是《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这本书没找到。

第三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的大书包找到了,但是《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这本书没找到。

第四本。
够你啃一阵子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型磁芯怎么绕线啊?好像单层不行,多层绕线的话是不是绕满一层需要折回来再绕,是不是每一层的绕线方向都 ...

看来你是认定铁氧体磁芯不放松。
我早就告诉过你:用于工频的电感器,以硅钢片铁芯为宜。机械强度好,体积也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本。
够你啃一阵子的了。

谢谢大侠搬了这么多本书。看来是够肯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认定铁氧体磁芯不放松。
我早就告诉过你:用于工频的电感器,以硅钢片铁芯为宜。机械强度好,体 ...

网上搜了硅钢片的磁芯,但是都是定做,打算定做成EE型的。现在就是要算个硅钢EE型的磁芯外观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