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ADC的差分输入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7-04-12):
430单片机ADC的差分输入数据处理问题

430单片机的ADC可以选择差分输入,但是读出来的ADC值,怎么处理一下才是正确的值呢,现在有点看不太懂了,麻烦各路英雄指点一下

这个表是个什么意思,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哪一个msp430?

网友A:
ADC12RES是用来配置adc12_b模块的分辨率;
00b= 8bit
01b=10bit
10b=12bit

网友A:
ADC12DF用来配置adc12_b采样返回的数据格式
0b 返回无符号数
1b 返回有符号数

网友A:
ADC12DIF用来配置采样的差分模式
1b是差分模式
0b是单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2DIF用来配置采样的差分模式
1b是差分模式
0b是单端模式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单端模式下测量出的值是2048,这是对的,但同时设置成差分模式,无符号返回,12bit精度时,返回的是3072,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单端模式下测量出的值是2048,这是对的,但同时设置成差分模 ...

vin+、vin-测量过是多少吗?
还有vref+、vref-分别取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vin-测量过是多少吗?
还有vref+、vref-分别取的多少?

vin+是1.25V  vin-  是0V     vref+是2.5V  vref-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是1.25V  vin-  是0V     vref+是2.5V  vref-是0V

你用的哪一款msp430?需要翻一下手册里的adc12的说明部分

网友B:
是不是符号影响

网友C:
模式变了,相应的寄存器更改过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