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距离

楼主(2017-04-12):
手头没有那么长的线,怎样模拟测试485通讯线长1000米时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理论距离,和挂的节点数成反比的。

网友A:
不需要验证,只需要验证满足你的设计需求即可

网友B:
只需要验证你实际应用的情况就可以了真需要验证就买10捆100米的线

网友C:
自己做一块板子,用上阻容感可以模拟实际距离

网友D:
要考虑终端电阻的匹配、采用优质电缆,改善接口电路,满足1000米没问题的。

楼主:
评分一天只能评一次的吗?

网友E:
买个1000的线,接下好了,又没多少钱;

距离远了,通讯速率要降下来;

网友:
低波特率,挂接的点数不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