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你不知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为什么不能开路

楼主(2017-04-12):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因为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电流互感器副线圈端子上电压只有几伏。因而铁芯中的磁通量是很小的。原线圈磁动势虽然可达到几百安或上千安匝或更大。但是大部分被短路副线圈所建立的去磁磁动势所抵消,只剩下很小一部分作为铁芯的励磁磁动势以建立铁芯中的磁通。如果在运行中时副线圈断开,副边电流等于零,那么起去磁作用的磁动势消失,而原边的磁动势不变,原边被测电流全部成为励磁电流,这将使铁芯中磁通量急剧,铁芯严重发热以致烧坏线圈绝缘,或使高压侧对地短路。另外副线圈开路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压,这对仪表和操作人员是很危险的所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断开。

    电流互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其一次侧线圈匝数很少(低压通常只有1匝),而二次侧线圈匝数很多(比如一个1000/5的互感器,二次侧线圈是一次侧的200倍)。在二侧开路时,二次侧电压会上升到一次侧线圈压降的很多倍(1000/5的互感器,就是200倍),从而影响二次回路的正常运行,并危及人身安全。

    如果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运行中短路,二次线圈的阻抗大大减小,就会出现很大的短路电流,使副线圈因严重发热而烧毁。因此在运行中电流互感器不允许短路。一般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要用熔断器。只有35千伏及以下的互感器中,才在高压侧有熔断器其目的是当互感器发生短路时把它从高压电路中切断,短路电阻小,则电压与电阻的商大,即电流大,危险!

   再解释得通俗一点:

    因为同一个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I是由固定的,由U=IΩ得当二次侧开路时Ω无限大,二次侧的电压U也会无限大,所以当电流互感器开路时容易产生高压电击事故,同样的电压互感器里U是固定的,由I=U/Ω,当电压互感器短路时,会产生大无限大的电流,从而烧毁互感器。

网友A:
二次侧绕组匝数比较多

网友A:
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

网友B:
这个问题你理解的有问题的
只是停留在个人的想象中而已

网友C: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许开路运行。因为接在电流互感器副线圈上的仪表线圈的阻抗很小,相当于在副线圈短路状态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