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做图像识别

楼主(2017-04-12):
一、安装buildroot
    下载buildroot:beaglebone做图像识别——buildroot-2016.05-rc2.0.tar.gz,下载后解压即可
二、安装虚拟显卡驱动vfb
    测试:
    查看/dev下是否有fb0,有fb0说明驱动已加载
    在beaglebone上启动x11vnc,pc机上启动VNC Viewer 4,并连接到beaglebone
beaglebone上执行:# ./showBmp8888
    测试结果:VNC Viewer 4中正常显示1.bmp图片
三、移植x11vnc
    使用buildroot进行移植,进入buildroot目录,配置如下:
    Target packages  --->
         Graphic libraries and applications (graphic/text)  --->

  • X.org X Window System  --->

  • x11vnc
        编译:
        # make x11vnc
        错误解决方案:
        1.“You should recreate aclocal.m4 with macros from libtool 2.4.6”
            > 安装libtool 2.4.6(./configure --prefix=/usr)
            > 进入相应出错模块目录make clean; rm -rf aclocal.m4
            > 重新编译x11vnc
        2.“must install xorg-macros 1.13 or later before running autoconf/autogen”
            > 安装util-macros-1.13.0(./configure --prefix=/usr)

            > 将安装到/usr目录下的libtool.m4文件拷贝到出错模块目录下的m4目录
            > 将安装到/usr目录下的aclocal.m4文件拷贝到出错模块目录下
            > 将交叉编译器下面的libtool文件拷贝到出错模块目录下
            > 重现编译x11vnc
        3.freescale平台出现“checking whether the C compiler works... no”
            这是由于库文件路径不对造成的,freescale针对vfp/neon/soft有不同的库路径
            这里采用default(为soft类型),执行脚本busybox.sh设置相应库路径
        启动x11vnc命令:# x11vnc -rawfb map:/dev/fb0@1280x800x32 -rfbauth ~/.vnc/passwd &
    四、移植qt
        版本:qt-4.8.7,版本可以自由选择
        使用buildroot进行移植,进入buildroot目录,配置如下:
        Target packages  --->
         Graphic libraries and applications (graphic/text)  --->

  • Qt  --->
                 Library type (Shared library)  ---> //选择编译成共享库

  •    Approve free license       //导入自由许可证
                 Pixel depths  --->

  • 16 bpp, rgb 5-6-5

  • 24 bpp, rgb 8-8-8

  • 32 bpp, argb 8-8-8-8 and rgb 8-8-8
                 Fonts  --->                 //个人全部选上,字库
                 freetype2 support (System freetype2)  --->
                 JPEG support (System libjpeg)  --->

                PNG support (System libpng)  --->
                 TIFF support (System libtiff)  --->
                 zlib support (System zlib)  --->
                 Graphics drivers  --->

  • Linux Framebuffer
                 Mouse drivers  --->

  • linuxtp

  • linux input

  • tslib

  •    Test Module

        其他配置视情况而定
        编译:
        # make qt
        相关链接:buildroot-2015.02编译根文件系统支持Qt
              Qt4----子例化QDialog(可扩展对话框的使用)
        测试:# ./mainwindow -qws
        测试结果:在VNC Viewer 4窗口中正常显示qt测试界面
    五、移植opencv及图像识别算法
        版本:opencv1.0.0/opencv2.4.12.3
        两个版本任选一个版本进行移植,opencv1.0.0全部采用c语言,移植过程手动操作;opencv2.4.12.3采用c++语言,使用buildroot移植
       1、移植opencv1.0.0:
       2、移植opencv2.4.12.3使用buildroot进行移植,进入buildroot目录,配置如下:
        Target packages  --->
         Libraries  --->
             Graphics  --->

  • opencv-2.4  --->
                     -*-   calib3d

  •    contrib
                     -*-   features2d
                     -*-   flann
                     -*-   highgui
                     -*-   imgproc

  •    legacy
                     -*-   ml (machine learning)
                     -*-   objdetect
                     -*-   photo

  •    stitching

  •    superres

  •    ts (touchscreen)
                     -*-   video

  •    videostab

  •    ffmpeg support
                         gstreamer support (gstreamer-1.x)  --->

  •    jpeg2000 support

  •    jpeg support

  •    png support

  •    qt backend support

  •    tiff support

  •    v4l support
        编译:
        # make opencv
        测试:
        在QT目录中使用qmake及make的方式编译测试项目ObjDetect
        beaglebone上执行 # ObjDetect -qws
        测试结果:在VNC Viewer 4窗口中正常显示目标图片识别结果
        相关链接:搭建Qt界面的OpenCV开发环境

    相关下载:
    beaglebone做图像识别——boot.rar2
    beaglebone做图像识别——beaglebonefs.tar.bz2

    参考文献:
    用VNC在电脑上直接显示BBB的framebuffer图像
  • 相关帖子

网友A:
    为什么不选择DSP做图像处理?

网友B:
    opencv直接调用吗?

网友C:
    beaglebone这个板子性能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buildroot是什么软件?

网友E:
    VNC Viewer这个安装怎么使用的

网友F:
    beaglebone这个安装qt能运行吗?

网友A:
    推荐DSP6678这个8核处理芯片。

网友B:
    还真不知道opencv支持Linux呢

网友C:
    beaglebone是怎么实现的wifi连接的

网友D:
    buildroot这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

网友E:
    x11vnc这个安装不容易。

网友F:
    beaglebone的QT运行代码效率怎么样

网友G:
    这个图形识别算法效率怎么样?

网友H:
    跟着学习一下   beaglebone、

网友I:
    这个能够动态识别图形识别吗

网友G:
       beaglebone做图像识别使用的什么摄像头?

网友H:
    以前最多就是做过电机控制,还没有做过图形识别。

网友I:
    看到楼这是实现的静态图片实现的。

网友J:
beaglebone板子是什么芯片,什么资源

网友K:
杭州摩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嵌入式图像识别算法与模块开发的公司。公司入选杭州市滨江区“5050计划”,获得区政府300万的资金支持,已经拿到唯品会1000万的天使轮融资,目前正在寻找A轮的投资人。

MU(目)是一款具有视觉处理能力的机器人控制主板。MU主板内嵌了丰富的视觉识别算法,如人体检测,人脸检测(**并辨识某个人的脸孔、性别识别、大致年龄范围识别、笑脸识别),球体检测(形状检测、颜色检测)和路径检测等,用户可以通过Morpx官网的固件更新以获取更丰富的检测识别功能。
      MU视觉传感器开发板:MU For Maker专为DIY玩家打造,将MU以传感器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MU For Maker将视觉检测结果以报文的形式通过UART串口、USB串口或SPI的方式对外输出,该传感器还可以直接驱动4路PWM舵机。创客们可以利用该传感器实现丰富多彩的机器人、无人车等嵌入式设计,使其具备拥有视觉一般感知外界事物的能力。
     该传感器采用2.54mm间距引脚设计的模块化设计,通过杜邦线可以很方便的与Arduino、树莓派等开发板连接,通过板载USB串口可以方便实现传感器模块的参数设定和固件更新,在IO口方面具有一路供电输入(3.3~5V),UART,SPI,4路舵机控制和一路扬声器接口(可选功能)。

网友L(2017-08-17):
楼主,您的链接好像都失效了??

网友M:
使用的opencv吗?

网友M:
执行的速度怎么样?能够动态识别吗?

网友F:
beaglebone图像使用什么采集方式?

网友N:
这个看不懂怎么编译的?

网友N:
有生成的安装文件吗?

网友O:
虚拟显卡驱动是什么

网友O:
VNC Viewer 4有时候进不去是怎么原因,sever已经启动了。

网友P:
这移植的看着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Q:
buildroot的倒没怎接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