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程序在DSP上的运行时间?

楼主(2017-04-12):
如何测试程序在DSP上的运行时间?
1、用CLOCK()准确吗?
2、用CCS上的工具,但如何使用?

在你要测试时间的程序的两端,用Project Toolbar上的Toggle profile point按键,加上profile print,像断点一样,不过是绿色的。然后在profiler菜单中选择Enable Clock和view clock,在view clock窗口中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的时间/周期(时钟)数。在view clock窗口中第2行显示的时间就是程序从第1行所在位置到第2行位置的时间,也就是你要测定的时间。这是ti推荐的方法,但我发现数据不准确,比实际的要大。如果用profiler得到的数据比你的要求好要少的话,那就说明已经达到了要求,如果比你的大则比一定达不到要求。

周期测定可以利用DSP的定时器来实现!在你要测定开始的地方设定定时器并启动,在你结束的地方关闭定时器即可.不过要关闭中断哟?

用clock函数是可行的,尤其是优化以后的代码很难确定PROFILE的位置。你看一下.asm的输出就知道了,clock没有这个问题。有一点要注意,clock函数如果直接在DSP上跑时间是不准的,必须用load6x命令在DOS或命令行状态下加载,这样结果就准的多。当然,调用函数本身的开销也是要考虑的。

数汇编代码测程序运行时间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指令所耗费周期数是不一样的,并不是都是一个周期啊,你数指令条数判断运行时间不准确啊,而且小程序你还可以用数的方法,大的怎么办呢:)看看指令耗费周期数的大致规律啊
指令所耗费周期数规律:主要跟操作多少及有关系,简单的加减乘和逻辑运算一般是单周期,延迟跳转指令也是1周期,复杂的并行运算则因操作数据所在存储区(片内、外)而分成一周期和两周期,改变程序计数器的指令一般如跳转,返回等耗费4周期,软件陷阱则因操作多而需要5个周期。

网友A:
使用定时器计算不行吗

网友A:
这个CLOCK有具体实现的代码吗?

网友B:
以前都是单步调试来测试时间

网友B:
在CCS上运行代码,使用断点运行。

网友C:
使用调试,执行到断点就知道了。

网友C:
在运行步骤能够看到运行的时间

网友D:
这个有专门的计时函数可以用的

网友E:
这个还不是很理解的哈——指令所耗费周期数规律:主要跟操作多少及有关系,简单的加减乘和逻辑运算一般是单周期,延迟跳转指令也是1周期,复杂的并行运算则因操作数据所在存储区(片内、外)而分成一周期和两周期,改变程序计数器的指令一般如跳转,返回等耗费4周期,软件陷阱则因操作多而需要5个周期。

网友F:
没有使用过CLOCK这个功能

网友F:
一般都是使用断点查看运行的时间。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计时函数可以用的

在哪里呢,怎么设置

网友G:
在profiler菜单中选择EnableClock和viewclock,在viewclock窗口中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的时间/周期(时钟)数。

网友H:
ccs6.0内没有进行那些所谓的clockenable

网友I:
TI DSP编译环境CCS3.3, 在profiler菜单中,选择Enable Clock和view clock,在view clock窗口中可以看到程序运行的时间/周期(时钟)数。

网友G:
用profile测试代码运行时间

网友H:
用定时器进行测试

网友J:
利用TI CCS3.3(6.1.12版本以上)集成开 发环境自带的函数进出钩子(Function entry/ exit hooks)的新功能

网友I:
在view clock窗口中第2行显示的时间就是程序从第1行所在位置到第2行位置的时间,也就是你要测定的时间。

网友K:
这个测试不能使用定时器测量吗?

网友K:
这个clock函数针对没有用过。

网友L: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

网友L:
CLOCK在每个DSP上都有吗?

网友M:
这个检查速度使用仿真器测试

网友M:
使用程序断点,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N:
这个c语言库有专门的测时间的函数可以调用的

网友N:
具体的这回记不清了,,可以在网上搜搜的都会有介绍的

网友O:
指令所耗费周期数规律:主要跟操作多少及有关系,简单的加减乘和逻辑运算一般是单周期,延迟跳转指令也是1周期,复杂的并行运算则因操作数据所在存储区(片内、外)而分成一周期和两周期,改变程序计数器的指令一般如跳转,返回等耗费4周期,软件陷阱则因操作多而需要5个周期。

网友O:
程序设计的时候对照这个多检查看下的,,能规避的就规避。

网友P:
指令周期的不是都固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