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内存对齐的疑问

楼主(2017-04-12):
本人最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一个因为内存对齐的问题导致单片机进入HardFault工作平台:stm32f103vb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struct test_t
{
    void (*func)(void *);
    void *param;
};

static uint8_t buffer[10];
static uint8_t i;

void *p1, *p2;

void inc(void *param)
{
    uint8_t *num = param;

    if(param == NULL)
    {
        return;
    }

    (*num)++;
}

int main(void)
{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p1 = (void *)&test->func;
    p2 = (void *)&test->param;

    test->func  = inc;
    test->param = (void *)&i;

    if( test->func != NULL && test->param != NULL )
    {
        test->func(test->param);
    }

    while(1)
    {
    }
}

test指向的地址为奇数,当程序执行 test->func(test->param); 就会进入HardFault

楼主:
可以判断test->func这个指针的地址时奇数,test->param的地址也为奇数

楼主:
如果把test精简一下,改成

struct test_t
{
    void (*func)(void);
};

void inc(void)
{
    uint32_t num;

    num++;
}

在执行test->func(test->param); 的时候不会进入HardFault

楼主:
可以从下图看到函数inc的地址是奇数,变量i的地址是偶数

内存地址

内存地址

楼主:
如果我将

    if( test->func != NULL && test->param != NULL )
    {
        test->func(test->param);
    }

改成

    if( test->func != NULL && test->param != NULL )
    {
        test->func((void *)&i);
    }

最终也不会进入HardFault

楼主:
也就是说在这个程序中导致单片机进入HardFault的原因在于test->func的参数地址是否为奇数
但是后来我在验证的时候发现上面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static uint8_t buffer2[10];

    if( test->func != NULL && test->param != NULL )
    {
        test->func((void *)&buffer2[1]);
    }

可以从中看出test->func的参数地址是否为奇数无关

楼主:
那么问题很有可能是在压栈的时候发生的,追踪汇编代码,发现在执行
LDRD r1,r0,[r4,#0]
时发生了错误最终进入到HardFault

汇编

汇编

楼主:
于是需要对ldrd指令做一些了解,入下图所示:
LDRD r1,r0,[r4,#0]

可以等效为
此处等效不正确
r1 = r4;
r0 = r5;

由linqing171指出,应等效为:
r1 = r4寄存器存储的地址
r0 = r4寄存器存储的地址 + 4 byte

LDRD指令

LDRD指令

网友A:
楼主把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改成 struct test_t *test = NULL;试试可否

网友A:
我刚才分析了半天,也弄不清楚,只是感觉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这个赋值非常奇怪。

楼主:
通过查看cortex m3的内存地址可以看出触发hardfault的事件可能与BusFault、MemManage或UsageFault有关

hardfault寄存器

hardfault寄存器

hardfault寄存器值

hardfault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分析了半天,也弄不清楚,只是感觉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这个赋值非 ...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这个只是为了让test指向的内存地址为奇数,模拟当时的调试环境

楼主: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UsageFault状态寄存器的第九位置位了,看手册上说除法运算时除数为0且在DIV_0_TRP置位时才有效
但是从汇编代码来看并没有看到使用了除法指令

MemManage状态寄存器

MemManage状态寄存器

BusFault状态寄存器

BusFault状态寄存器

UsageFault状态寄存器

UsageFault状态寄存器

MemManage状态寄存器值

MemManage状态寄存器值

楼主:
通过观察发现DIV_0_TRP并未置位,那么DIVBYZERO置位的原因又是什么?
通过内存的查看只有DIVBYZERO置位才触发了hardfalut

寄存器介绍

寄存器介绍

寄存器值

寄存器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于是需要对ldrd指令做一些了解,入下图所示:

可以等效为

参考

楼主:
有看到介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看到介绍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否能解释产生此现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能解释产生此现象的原因

test->param的内存地址没有8字节对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能解释产生此现象的原因

我觉得这样test->func((void *)&i);没出错和编译器编译的结果有关,可以说是运气好吧
汇编代码如下图所示

网友B:
lz 很有意思.研究的挺深刻....
但是解决办法是写规范的代码让编译器理解,别给你编译错误.
如果编译器不确定你是不是奇数,IAR就会用复杂的方式去避免这种错误.所以有些代码 keil 出错但 iar 不出错.
编译器是有犯傻的时候,iar 也一样.

网友C:
int main(void)
{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p1 = (void *)&test->func;
    p2 = (void *)&test->param;

    test->func  = inc;
    test->param = (void *)&i;

    if( test->func != NULL && test->param != NULL )
    {
        test->func(test->param);
    }
红色标出的两个地方已经有错了,test这个指针没有4字节对齐,对其中的32-bit成员直接进行写操作是可能引发异常的。为什么说是“可能”而不是“一定”?这取决于编译器怎么处理这段代码。如果编译器认为如此访问 test 必然是4字节对齐的指针,就用一条STR来写入,那必然异常。如果编译器从前面推断出 test 是没有对齐的,可以分解成字节操作来完成这里的赋值(也就是把数写到buffer里面去),是可以通过的。
test这个指针没对齐埋下的祸根,什么时候引发Hard Fault是取决于生成的指令……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t main(void)
{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很有意思.研究的挺深刻....
但是解决办法是写规范的代码让编译器理解,别给你编译错误.
如果编译器不确定 ...

这么写是为了模拟当时的情况
内存是由我的内存管理组件分配的,当时没有考虑对齐问题
话说IAR竟然严谨到了这种程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写是为了模拟当时的情况
内存是由我的内存管理组件分配的,当时没有考虑对齐问题
话说IAR竟然 ...

恩.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损失性能.我测试过.
我也常常入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t main(void)
{
    struct test_t *test = (struct test_t *)&buffer[1];

test内部的成员不是空指针吗,为什么你说是对32位成员进行写操作啊?

网友E:
这么疯狂恐怖的东西我只能围观学习了。

网友F:
尽量避免强制类型转换,非要这么做,最好先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est内部的成员不是空指针吗,为什么你说是对32位成员进行写操作啊?

一个指针也要占用32-bit来存放。

网友G:
1 函数的地址,如果是thumb的,最低位会有个1.
2 前面有人汇编分析错误  LDR R1,[R2,#2] 是把R2当指针,+2后指向的地址取数,而不是R2+2=R4去取数。
3 无论指针里面的数是奇数还是偶数,最终生成的都是LDR R1,[R2] 这样的指令,R2为奇数的时候比如0x11223345,如果不发生fault的话,取到的数应该是 (0x11223344 &~0x04)地址的数。很多年前用44B0开发板的时候碰到过类似问题,扩展的RAM的低两位根本就不接。所以后面如果和文件一致的结构体,要么用char*指针,要么pack。

网友G:
7楼的汇编,R4是非对齐指针test,LDRD r1,r0,[r4,#0] 指令 从指针里取8个字节,前4个也就是函数地址存入R1,后四个也就是参数存入R0,然后call R1;
根据16楼的图片说明,LDRD指令在此种情况下会发生此问题。
19楼的是LDR指令,楼主可以看看LDR指令可能和16楼的不同。主要是最后面那个注释。反正在ARM7TDMI核下LDR是可以非整四地址对齐的,只是返回的结果怪异,但是不会进入中断。

其它没有贴汇编代码的,就分析不了了。能看到的都是符合芯片指令集说明的。

网友H:
单片机也能内存对齐?

网友H:
一般都是在电脑上对齐内存,单片机还真没有尝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7楼的汇编,R4是非对齐指针test,LDRD r1,r0,[r4,#0] 指令 从指针里取8个字节,前4个也就是函数地址存入R1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片机也能内存对齐?

编译器

网友I:
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J:
分析的很到位,这个问题还真是广泛存在,上次在做遥控器开发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坑

网友K:
按c语言规范,或者正常写的程序都是字节对齐的,除非用到强制类型转换和_packed

网友L:
看完一遍,还是糊涂,还请LZ,说明一下最终解决的方法
因为这个问题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M:
做软件多年的应该 都能避免出这错的,默认下都是编译器帮你对齐,但是当工程量很大,内存占用过大时候 ,也会出错。一般做结构,和变量时候 都是尽量让4字节靠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