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请教画焊盘怎么画

楼主(2017-04-12):
原来公司焊盘跟封装都是现成的,现在公司之前是用的PADS,焊盘封装这些可以直接导过来,但都是不规范的,请问一下焊盘怎么画?最好截个图给我看一下,跪谢!!!

楼主:
在 Plating下拉框中选择孔的金属化类型,常用的有如下两种
    Plated:金属化的;
    Non-Plated:非金属化的。
    一般的通孔元件的管脚焊盘要选择金属化的,而元件安装孔或者定位孔则选择非金属化的。
那么表贴式的管脚焊盘选哪个呢?

网友A:
建议楼主要求公司买本PADS的书看看。

网友A:
有的东西没办法在这里一步一步说的。

楼主:
请问表贴焊盘的金属化类型填什么,看不同的文档说的不太一样

楼主:
有哪些情况下需要用到FLASH热风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