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205RG,STM32F405读U盘一直在USBH_MSC_RdWrProcess死循环

楼主(2017-04-12):
用官方的程序,测试STM32F407VGT6--FS--HS读U盘都没问题,把程序改成STM32F405RGT6,把启动文件换成405,KEIL-MUC选择405,读盘一直死在USBH_StatusTypeDef USBH_MSC_Read 里的while (USBH_MSC_RdWrProcess(phost, lun) == USBH_BUSY),U盘+,-没有接错,也调换过测试.
25M的外部晶振,折腾了好久,解决不了,有没谁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405和407在USB上的差别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和407在USB上的差别很大吗

差别不大,但我用的是407VG,100脚的,405RG是64脚的,外部晶振都是25M,所以测试这个两个MCU用的不是同一硬件.硬件上我都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两个芯片的对比,应该直接移植都没问题的,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
STM32F405的高速USB接口和I2S接口复用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功能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