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850G USB HUB驱动芯片问题

楼主(2017-04-12):
最近使用GL850G做USB HUB,一转4,但在连接电脑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芯片不工作,重新插拔连接电脑的USB插头后又可以工作了,有时要插拔好几次才可以,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下图

网友A:
重点检查本振晶体和稳压电路,不工作时查,特别注意电源的上升斜率。按理,楼主用的电源滤波电容容量过低,一般要取到100uF左右。但如果LDO的上电斜率过低,大容量滤波电容反而会带来劣化。所以先判断是哪儿的问题,再进一步整改。

网友B:
复位有没有问题,把RC电容调大点呢

网友(2017-06-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8-04-1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