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4-12):
如图是一个整流电路,之前用实验板搭出来的是没有问题的,标准的全波整流,波形也很好;
但是画pcb焊接之后,出现的波形居然的半波的,而且峰峰值也不对,输入正弦波峰峰值是900多毫伏,输出波形峰峰值1V?
这个地方是不是二极管的问题,比如二极管损坏还是什么原因;或者是pcb绘制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R14跟VIN连接,即可,不然只能是半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4跟VIN连接,即可,不然只能是半波。

真是,没注意这个细节,画图画错了,谢谢您

楼主:
@

引用 网友A:
R14跟VIN连接,即可,不然只能是半波。

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我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需要一个探头,量程大概100个微米左右,分辨率微米或者亚微米级,请问我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去买呢?
之前在一些专门做电容传感器的公司问过,他们都是买成套的传感器系统,不单独出售探头...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谢谢@manbo789 @maychang @zhuyemm @戈卫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我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需要一个探头,量程大概100个微米左右,分辨率微米或者亚微米 ...

既然你问过“专门做电容传感器的公司”,想必对这些公司的产品有所了解。你“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比这些公司强在什么地方?若是没有强过这些“专门做电容传感器的公司”之处,你为什么要做电容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问过“专门做电容传感器的公司”,想必对这些公司的产品有所了解。你“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比这些 ...

看过德国米依公司,是专门做高精度电容传感器的,还有PI也做这种高精度的传感器;
至于我,不瞒版主,我是学生,课题需要,自己做传感器,精度未必需要比这些大公司做出来的高,只要能满足一定的使用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问过“专门做电容传感器的公司”,想必对这些公司的产品有所了解。你“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比这些 ...

就像这种探头,米铱公司生产的,可以在几十数百微米的量程下达到亚纳米的分辨率,但是该公司好像不单独出售探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我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需要一个探头,量程大概100个微米左右,分辨率微米或者亚微米 ...

不是这个细分行业的,帮不了你啊。这种特殊的电容传感器可能是那家公司自已开发的配糸统用的,好比FLUKE的专用万用表IC不在市埸上销售一样。用FLUKE的专用IC生产万用表,这种方案是不靠谱的事,因为自产自销。不对外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细分行业的,帮不了你啊。这种特殊的电容传感器可能是那家公司自已开发的配糸统用的,好比FLUKE ...

好的,还是谢谢您,米铱公司是专门做各种传感器的,他们的探头都是购买传感器系统之后才会一起出售的;别的渠道,在淘宝上找到的,精度基本都达不到,比较尴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我现在做的电容传感器,需要一个探头,量程大概100个微米左右,分辨率微米或者亚微米 ...

这个我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