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各位大神看看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7-04-12):
IC大小4*4mm,QFN或DFN无引脚封装,正面印字不清楚了,8引脚,双路对称,1、2引脚之间有14欧姆左右电阻,3、4引脚之间有14欧姆左右电阻,5、6短接,7、8短接,信号2脚进1脚出,小信号(±10mV左右)通过无影响,高压信号(±150V)通过后衰减为1V左右的信号。

楼主:
通过信号的频率200KHz

楼主:
蓝色为2脚波形,表笔10倍衰减,紫色为1脚波形,没有衰减,有没有类似的器件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