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改造电源

楼主(2017-04-12):
这是电源部分电路,5v,12v 两路输出,把光藕输入端短接12v端可达到17v,谁会把它改装成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A:
楼主图不完整,而且图中的12V和5V均不是什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不完整,而且图中的12V和5V均不是什么“输出”。

怎么不完整了,开关电源反馈部分电路,剩余的电路太复杂画不出啊,我想这部分电路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不完整了,开关电源反馈部分电路,剩余的电路太复杂画不出啊,我想这部分电路已经足够用了 ...

“剩余的电路太复杂画不出啊,我想这部分电路已经足够用了”
这么确定,为何不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余的电路太复杂画不出啊,我想这部分电路已经足够用了”
这么确定,为何不自己改? ...

的确,准备买材料了。

网友C:
R1分成一个可调电阻和固定电阻,用431不能做到0V起调

网友D:
431的接法很怪

网友E: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F:
你要求哪路输出可调?不要动光耦。431采样端就可以

网友G:
改变R1即可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H:
5V, 12V 输出 是你 想象出来的吧? 能不能不做梦。
就算你在做梦,能不能考虑考虑功率的问题,别忘了你的梦叫做 电压源.

网友I:
网上有431的分压电路计算软件,上面也有431的典型接线,你去看看,改变上下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另外,输出电压不要改变太多(相对原来输出电压),免得电路工作不稳定。

楼主:
你们都不理解我说的,这部分电路是这块板子上的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求哪路输出可调?不要动光耦。431采样端就可以

是啊,这样就可以调压了,光藕导通时0付,不导通时17左右

网友J:
这是基准放大电路!…“可调”很酷!…………你似为是串联调整电路!…

楼主(2017-05-25):
大家不要采取这种笨方法,经过我的实践并没卵用,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不要采取这种笨方法,经过我的实践并没卵用,哈哈

怎么会没用啊?成品开关电源上都有个电位器,调节电位器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调节范围还挺大,基本就是改变那个431的分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没用啊?成品开关电源上都有个电位器,调节电位器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调节范围还挺大,基本就是改 ...

我试过了。调节范围就一点点,超出范围就不稳定断断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