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谁做过使用太阳能的项目

楼主(2017-04-12):
坛子里有人做过带有太阳能充电板的项目么,想问下太阳能板充放电和锂电池电路的几个问题,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呢?

网友A:
你说出来,知道的自然会回答你,如果是伸手估计就没人理你

楼主:
想问下,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的时候,锂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么,就是边冲边放的状态。放电电流不会很大,也就几个毫安左右。因为单片机要时刻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的时候,锂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么,就是边冲边放的状态。放电电流不会很大,也就几 ...

不是电池一直在工作,而是有太阳的时候,是用太阳能给输出和电池一起供电,没太阳的时候才是电池给输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一直在工作,而是有太阳的时候,是用太阳能给输出和电池一起供电,没太阳的时候才是电池给输出供 ...

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有没有弊端,听说不能这样接,因为电池处于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的状态,想问下这种情况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有没有弊端,听说不能这样接,因为电池处于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的状态,想问 ...

电池到输出是有MOS管控制的,当用太阳能的时候,电池是只充电不输出电压的,没有你所说的同时充电和放电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到输出是有MOS管控制的,当用太阳能的时候,电池是只充电不输出电压的,没有你所说的同时充电和放电 ...

电池是直接供电的呀,没有经过mos管控制,而且如果加控制了,电池不放电,整个电路不就瘫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直接供电的呀,没有经过mos管控制,而且如果加控制了,电池不放电,整个电路不就瘫痪了? ...

太阳能电池,储能电池,输出负载,这三个之间是三角型关系,中间都用MOS来控制开关。有太阳的时候,太阳能电池给负载供电和储能电池充电,储能电池满了就关断充电;没有太阳的时候,储能电池给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