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最高工作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7-04-12):
现要外接有源晶振做主时钟,请问N76E003能允许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规格书上好像没有具体值,上面有写内部RC时钟的为16M+2%=16.32MHz
另外,N76E003的软件例程中有16.6MHz的设置
具体外接允许的最高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xin 最高只能輸入16Mhz

网友B:
N76E003拥有多种时钟源可供选择,这样在应用中可以有多种选择,使系统性能发挥到最佳,并且功耗降到最
低。共有3种系统时钟源可供选择,包括:内部振荡器、来自 XIN 引脚的外部时钟。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选择。
N76E003内嵌2个内部RC振荡器一个10 kHz低速、一个 16MHz 高速RC振荡器,高速16MHz误差在出厂时校准
到±2%(全温度、全电压范围内)。CKDIV除频器可以灵活地调整N76E003功耗与性能。

网友B:
手册没说外部多少,应该25MHz也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没说外部多少,应该25MHz也可以正常运行。

好的,谢谢!

网友C:
2%是允许的波动范围,也就是误差吧,因为是内部固化的,肯定有一定误差,意思是误差不会大于2%

网友D:
一般单片机都可以达到25MHz,不过为了稳定都不会搞的那么高。

网友E:
25MHz是可以的,不过官方推荐的是16MHz,这个就是内部为何为16的原因。

网友F:
16MHz就行,另外看你需求了,实际上频率越高功耗越大,如果你用的环境不需要那么高速,没必要,4M也可以。

网友G:
这个系列的一般用4MHz的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

网友H:
问:配置了内部16M晶振,然后拉低拉高IO口,发现指令周期很长。例如执行                for(i = 0;i < 24;i++)  这一句判断,用示波器看,居然要20us。另外,精简编译方面选择第0种。求救啊,8051-1T,到底机器周期是多少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问:配置了内部16M晶振,然后拉低拉高IO口,发现指令周期很长。例如执行                for(i = 0;i < 24;i++)  这一句判 ...

1T、6T、12T这个原本叫 机械周期,现在更多人称为 指令周期;以前标准51单片机,是12T模式的。后来大量单片机厂家的介入,开始对单片机进行提速,于是就出现了 6T、1T模式的单片机。
时钟周期:是指振荡源的周期,如 外部晶振 10MHz(假设有),那么它的时钟周期就是 1/10MHz=0.1us;
机械周期:单片机执行一单位指令所需要的 时钟周期 个数,如 1T,就表示,需要 1个时钟周期;12T 即为 12个时钟周期。这些都只是 一单位指令的时间(如自增、自减等),多单位指令时间进行倍乘(如赋值语句需要2个机械周期,即乘以2倍)
指令周期:早期更多的是用来描述 某条指令执行 需要多少个机械周期,(如自增、自减为 1个机械周期,赋值 2个机械周期,判断 4个机械周期)。随着C语言的大量普及,现在,更多的人用它来代替 机械周期 这个名词,而 指令本身的 周期被人们所忽略,不再深讨了。

网友I:
不要看循环,循环那个编译后可能好多条汇编,这个一般都是用操作汇编一条指令来衡量的。不是C语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T、6T、12T这个原本叫 机械周期,现在更多人称为 指令周期;以前标准51单片机,是12T模式的。后来大量单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单片机是1T,问题就是我配置了内部16M,用IO口输出用示波器看是16M,然后执行nop,发现要几个us,请问,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吗?然后,调用内部定时器延时,延时不对,例如500ms,结果大概是600多ms,

网友J:
003最大的遗憾是 没办法使用无源晶振....

网友K:
我测试一个发现室温下内部16M晶振误差达1.25%,根本不是规格书描述的室温可以做到1%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