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保持继电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7-04-12):
打算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型号为IM41GR或兼容型号,线圈电压3VDC。采用一颗NC7WZ17(双通道非反向缓冲器,33MA,体积小,产品上其他地方有在用)。现在有两个疑虑请教下各位前辈:
1、该电路是否有隐患?
2、电平或者脉冲驱动(SET)后,撤掉驱动信号后能保持多长时间?是否只要不给取消驱动(RESET)信号,就能一直SET的状态直到地球爆炸?谢谢!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的特性是开合必须由线包驱动,平时则由永久磁铁保持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永久磁铁能保持足够磁性,那状态就能维持,无需外部电流激励。不过那样可不能说地久天长,永久磁铁可是会慢慢失去磁性的,只是这个时间远远大于你设备的使用寿命,所以可以忽略,只要别置于强磁场下就行。
楼主电路中,下拉电阻没有必要,反而会导致耗电增加。将MCU的相关驱动IO配置成弱上拉型或推挽输出型即可。如果MCU的IO只能是OC/OD输出或者上电时处于高阻输入态,那就需要加上拉偏置电阻了,不过我从未见过有这样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的特性是开合必须由线包驱动,平时则由永久磁铁保持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永久磁铁能保持足够磁性 ...

谢谢版主,IO口加了下拉电阻主要是调试过程发现继电器乱跳,怀疑是IO口电平不稳定造成的,所以乱加了。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原则上是驱动到一个位置后就一直保持那个位置状态,但是,震动等外因可能改变状态,所以,使用中切换到要的位置后保留一个小电流来稳定这个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IO口加了下拉电阻主要是调试过程发现继电器乱跳,怀疑是IO口电平不稳定造成的,所以乱加了。 ...

调试时,只要注意代码编制就不应该有乱跳,单步或断点执行以及下载程序时乱跳,可以用两个反向并联的LED串上限流电阻来暂时替代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原则上是驱动到一个位置后就一直保持那个位置状态,但是,震动等外因可能改变状态,所以,使用 ...

小电流没用
大电流没必要,反而容易减小线圈寿命

网友D:
撤掉驱动信号后能保持多长时间,一直保持。类似拨动开关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没用
大电流没必要,反而容易减小线圈寿命

减少寿命,确定你不是忽悠我,为啥要这样做,请咨询生产厂家技术人员,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减少寿命,确定你不是忽悠我,为啥要这样做,请咨询生产厂家技术人员,会给你一个满意答复的 ...

你记错了磁保持继电器和自保持继电器。磁保持继电器无需什么维持电流,本身的结构具有较强的抗机械冲击性能,如果遇到连内部磁铁的吸力都无法保持触点状态的机械冲击,那根本不适合用继电器做切换元件。
自保持继电器是在常规继电器基础上改进结构的一种靠纯电磁作用工作的继电器,虽然普通继电器也可以这么做,但自保持继电器需要的维持电流更小,保持可靠性也更好,且无需专门的外部驱动电路。
当然,6楼网友有一点说的有问题,就是线包寿命问题。只要不超出线包的耐受极限,长期通电并不会影响线包寿命,只是没有必要长期通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