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v3704比较器问题请教,请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7-04-12):
正在使用tlv3704,正电源是12v,负电源是GND,有几个疑问:

1、当v+与v-短路 且接GND时,输出是多少?
2、这个是push-pull输出,手册说不用接上拉,那么当两输入口悬空,或者说输出端口默认电平是?
3、v+与v-相差多大时,才触发翻转?这个是数据手册的哪个参数呢?

4、去哪里找这个手册的内部框图?

感谢

网友A:
1.要看个体Vos是什么值,或者说,批量下可能输出高,也可能输出低
2.同上,在输入悬空下,输出电平不确定;
3.理论上大于Vos就可以了,实际很难实现,因为电压上是有纹波、噪声的,一般需要相差大于10mV
4.首选看Vos,10mV有些手册有写response time会给出

网友B:
所以, 为了用得稳定, 比较器在应用中要适量增加回滞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