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音频功率放大问题

楼主(2017-04-12):
各位大神,小弟想问一下,D类音频功率放大的芯片,为啥好多都用单电源供电的?那我前面咪头采集到的不是交流信号吗,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放大,不是也是个交流信号吗,最后把这个信号给力D类音频功率放大芯片,为啥他是单电源供电,这样的话,不是最后输出的不是一个正弦波交流信号了吗,电路如下图,而且我还想问一下,假设像这块芯片供电为5v,那是不是我前级进过来的信号是不能超过5v了,否者直接失真了?

网友A:
你不知道桥式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桥式输出吗?

我知道H桥

网友B:
用电容耦合不就行了,楼主怎么没想到这一点。直接耦合需要正负电源,那成本就高很多了。用电容耦合后,交流信号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上。

网友B:
关于输入电压,输入当然不能超过电源电压,不仅不能超过,考虑增益后,输入电平乘以放大倍数都不能大于等于电源电压。再说了,如果你的信号足够强,干嘛多此一举的加功放?那不是有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输入电压,输入当然不能超过电源电压,不仅不能超过,考虑增益后,输入电平乘以放大倍数都不能大于等于 ...

功率放大不一般放大电流嘛,而且我想问,我前级未进入D类功放芯片之前,他不是个交流电吗,能直接输入到D类芯片输入脚上吗,还用不用把交流信号加一个直流分量让他整体抬高,变成0轴以上,在进入D类功放芯片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放大不一般放大电流嘛,而且我想问,我前级未进入D类功放芯片之前,他不是个交流电吗,能直接输入到D ...

“还用不用把交流信号加一个直流分量让他整体抬高”

仔细看4楼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放大不一般放大电流嘛,而且我想问,我前级未进入D类功放芯片之前,他不是个交流电吗,能直接输入到D ...

都说了用电容耦合交流电,叠加直流分量是在耦合电容之后,由放大器的输入级实现的,不用你操心。而你这么问,说明你根本没有去认真想想为什么。

网友C:
楼主根本没有仔细看datasheet的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