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求助???请看图

楼主(2017-04-12):
(无正文)

网友A:
用久了电阻老化也是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久了电阻老化也是很正常的。

电阻没问题,如果电阻老化,我就那么轻轻一画,电阻没道理恢复正常啊,

网友B:
可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封蜡严重积尘受潮,这个看看就应该能判定。另一个跟R1无关,是开关问题,用久了触点接触电阻太大了。其实楼主不应该直接用镊子去划,观察判断后应该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开关接触电阻。如果是批量问题,那更要注意检测方法,并进行较大抽样率的测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封蜡严重积尘受潮,这个看看就应该能判定。另一个跟R1无关,是开关问题,用久了触点 ...

开关是我用的按键的,不会有问题,因为在画之前之后,都用的这个按键,至于受潮的问题,我也在怀疑,我的板子蜡外边还有一层放水硅胶,把硅胶揭掉,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是我用的按键的,不会有问题,因为在画之前之后,都用的这个按键,至于受潮的问题,我也在怀疑,我的 ...

别这么轻易下断言,一切应以严谨的测试结果为准。注意,你划封蜡的动作完全可能影响到开关,毕竟有机械作用力的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没问题,如果电阻老化,我就那么轻轻一画,电阻没道理恢复正常啊, ...

如三楼所说:
1.电阻或蜡受潮,导致阻值减小;
2.R2或key老化阻值变大。
两者都可能照成VO电压为2V。
没什么好纠结的,这个拿起表一测便知。

网友C:
同意版主说法,先量下阻值看看,毕竟1M欧不是小数啊!

网友D:
换个电阻试试

网友E:
我的看法是:
1. 只有打蜡的板子有问题
2. 用了3-4 年了
3. 开关也没毛病
4. 就算电阻有问题,也不会时好时坏,用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是虚焊等问题.

所以, 我认为这个蜡,可能是因为时间久了,保质期,或者电压经常切换等 出了问题. 导致其容易聚集静电,使得表面阻抗降低,比如1K 左右, 那么电压就可能是2V 了.

镊子划一下,可能就是把它表面的静电释放了,正常了...

好了,我也不扯了,你还是试试看,把蜡想办法阻断, 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看法是:
1. 只有打蜡的板子有问题
2. 用了3-4 年了

谢谢,你的观点,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