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紧急求助,请看图

楼主(2017-04-12):
(无正文)

网友A:
用蜡防水?一些情况下蜡好像是含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蜡防水?一些情况下蜡好像是含水的吧?

不知道啊,PCB浸蜡后,大多数情况没问题,只是最近发现3年以前的板子,除了不少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蜡的原因

网友B:
建议板子表面涂覆三防漆或硅胶,三防漆相对比较便宜,硅胶防水性能比较好

网友C:
换一种防水方式

网友D:
R1,R2,按键都打蜡了?

网友E:
减小R2和电容的值。

还可以该软件,尽量避免使用大阻值电阻,就是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F:
图上器件换一个测一次

网友G:
还没用过蜡来防水的。
一直用三防漆,或者果冻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R2,按键都打蜡了?

按键是外接的,这里只是模拟,可以确定的是,按键不会有问题

网友E:
饿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用过蜡来防水的。
一直用三防漆,或者果冻胶

以前的板子,14年的,现在逐步用三防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饿死是什么意思?

写错了,应该是: 可以确定的是

网友E:
还是上面那条建议,减小阻抗,不然潮气你防得住,电磁干扰你防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