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第一次画PCB,布了一半线,请各位指正

楼主(2017-04-12):
第一次画PCB,没人教。。。布了一半线,电源线还没布,发现非常不对劲,请各位拍砖指正!另外,板子的走线除了一对以太网外,最高不超过10M

网友A:
怎么不对劲了? 走不完线了? 两层板, 注意10 M 线的 阻抗匹配。
走不完线的话, 可能需要重新 placement了.或者加两层.
这么多的 cap 为什么不贴在 IC 下面?
IC 右侧的线, 绕了半圈,封了一边 的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对劲了? 走不完线了? 两层板, 注意10 M 线的 阻抗匹配。
走不完线的话, 可能需要重新 placement ...

谢谢指正,很中肯的建议

网友B:
器件的布局还可以再改进一些,让某些连线走的更近更短一些,本身就是双面板, 走线非常重要,不然会挡住好多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布局还可以再改进一些,让某些连线走的更近更短一些,本身就是双面板, 走线非常重要,不然会挡住好 ...

谢谢~正在重新考虑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对劲了? 走不完线了? 两层板, 注意10 M 线的 阻抗匹配。
走不完线的话, 可能需要重新 placement ...

您好,多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能走完线,这种板子能用吗?信号质量会不会很差

网友C:
10m不存在,自动布线都能够跑得很好。

网友D:
目测过孔太小了。
普通1.6mm厚的双面板,建议过孔至少12/24mil,信号线最小线宽6mil,安全间距6mil。
其它大电流、高压的需要加大线宽和间距,过孔也加大或多打几个。
以太网差分线,这么小的面积随便走
分立元件除了退藕电容,离IC远一点,线先扇出再考虑拐弯、打过孔换层,不要怕过孔多,尽量减少底层走线……目的是为了在底层保留一个尽量完整的地平面。做不到也要保证IC周围完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多问您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能走完线,这种板子能用吗?信号质量会不会很差 ...

只要 FAB 能做,用应该没问题。 高速信号注意阻抗匹配就行了。
最好保证3倍线宽,不行的话,重要信号线 间距越大越好。
power 算好线宽即可。

这种板厚, 过孔没问题的, 6,8 mil 的 都能做。

网友E:
板子空间足够且频率也不高,贴片元件能放在同一面的都放同一面吧,方便生产。另外,布局重新优化下

楼主:
这是重新布局后把所有信号线都布完了,最右侧的电源线和地线布了,IC和贴片电容电阻等的电源线和地线还没布,大佬们看看行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现在电源线不好走,可以直接用电源平面给中间和左边的IC供电吗?谢谢!(这个是四层板)

网友F:
我也初学,多向前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初学,多向前辈学习了

我也是初学者,共勉了

网友G:
需要做pcb打样及小批量试产可以找众一电路科技,众一电路科技可以做0.2的孔径 3mil的线距线宽,联系方式:13412003155  qq:990349681

网友H:
布局重新优化下

网友I:
这个板没有BGA,密度又不大,频率还不高,2层板随便走走都是能通,走不下去是布局不好。。多调整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没有BGA,密度又不大,频率还不高,2层板随便走走都是能通,走不下去是布局不好。。多调整几次就可以 ...

这个意见比较中肯,主要是布局要不好,布局不好了,走线都是小事!

网友K:
同布线无关的一个小建议,尽量让器件的字符方向统一,看着方便也美观。
另外,底层的字符好像有错误吧,反过来看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L:
     专业pcb快板打样及小批量生产,众一电路科技

     可生产0.2mm的孔,3/3mil的线宽线距,免菲林费,免测试费,
     免油墨费,免V割费,免大板费。铜箔2oz超级优惠价!
     板材多样化(fr4 cem-1 纸板 高频板  铝基板 阻坑板 )
     单面最快4小时加急出货,4层最快48小时出货,半孔加50元/款。
     采用建滔KB-A级料,小批量低至225/平方,
     抽测免费,直通高达98%
     新客户免费48小时加急服务,客户介绍客户可申请优惠
梁**  15019432780   扣扣  494537110

网友M(2017-06-20):
深圳快捷电路   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便捷的在线下单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N:
1、电源线过细 可以选择铺铜的形式;
2、没有必要用四层板‘;
3、全部元器件可以放在同一层;

网友O:
很多大虾,学习一下,走线尽量不要长吧 布局要合理!

网友P:
先考虑重点信号线。另外感觉没必要4层板,调整下布局跟走线,2层板能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