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用的CUBE程序 定时器 TIM2和TIM3一起用 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7-04-12):
STM32用的CUBE程序  定时器  TIM2和TIM3一起用 这样设置回调函数 怎么不能正常工作呢?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htim3.Instance)
                {
                        WDI_cont++;
                //        HAL_IWDG_Refresh(&hiwdg);
                }
                if (htim->Instance == htim2.Instance)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3, (uint8_t *)aTxStartMessage, sizeof(aTxStartMessage));
                        //HAL_Delay(50);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4, (uint8_t *)aTxStartMessage, sizeof(aTxStartMessage));

                //        HAL_IWDG_Refresh(&hiwdg);
                }
        }
        如上:单独一个都可以工作。两个一起不能正常运行。麻烦高手看看。。。。

楼主:
把DMA发送放在主循环可以正常工作,在中断里面不行,麻烦看看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中断优先级的事儿?串口优先级可能低于定时器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