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可否实现增益可控

楼主(2017-04-12):
如图,把R7改为电子电位器9313,不能实现增益可控。请问另外有什么方案可行在这里实现增益可编程控制?

楼主:
可实际是用了只9313不能实现,对数字电位是不是有什么类型要求?

网友A:
电位器9313,实际肯定能够实现增益控制。注意:X9313T最大电阻为100K(而X9313Z为1K)。因此,相应的R16应改为5K(50R)才行。并且,如果9313用VH供电,9313T供电电压VH不超过10V,9313Z的VH不超过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9313,实际肯定能够实现增益控制。注意:X9313T最大电阻为100K(而X9313Z为1K)。因此,相应的R16应 ...

目前VH为3.2V,手上现成9313,10K档,也是3.2V供电.调试时已经将R16改为2K,想模拟下看是否能实现5倍的增益,但实际是不行,不明白其中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9313,实际肯定能够实现增益控制。注意:X9313T最大电阻为100K(而X9313Z为1K)。因此,相应的R16应 ...

对了,输入信号频率为40K,是否因为这频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VH为3.2V,手上现成9313,10K档,也是3.2V供电.调试时已经将R16改为2K,想模拟下看是否能实现5倍的增 ...

楼主LM064是什么运放? 应该是TL064吧。TL064无法在3.2V的单电源下工作。VH改成9V。当然,9313W的供电也改为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输入信号频率为40K,是否因为这频率问题??

如果运放是TL064,放大5倍,输入信号40kHz应该可以的。当然改成NE5532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LM064是什么运放? 应该是TL064吧。TL064无法在3.2V的单电源下工作。VH改成9V。当然,9313W的供电也改 ...

3.2V,运放可以工作,这个已经确认过了,把9313换成固定电阻,062输出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V,运放可以工作,这个已经确认过了,把9313换成固定电阻,062输出就正常。 ...

真的如此,至少把X9313W的供电改为5V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如此,至少把X9313W的供电改为5V试一试。

这倒是可以试一下,但就算是5V能行。也是没用,这个系统里只有11V跟3.2v电源,再加一个5V功耗就会超出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如此,至少把X9313W的供电改为5V试一试。

已试过5V,情况依旧!

网友B:
我是看了模电的书之后再来回答的,回答的不正确的话勿喷。你的LM064的反向输入端接了一个电容C26和电阻R16,还有一个电阻R7接到输出端,这是典型的微分电路。在这个电路中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的突变十分敏感,导致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差。电路易产生自激振荡,使电路的稳定性变差和输入电压突变时,输入电流会很大,可能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解决办法是“使图中R16的值较小,以限制输入电流的值,在R7的两端并联一个电阻C26,并且使电容C26和C27的值也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