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 全速运行时 变量为什么没刷新

楼主(2017-04-12):
建立的watch窗口观察变量,实时运行时变量不会变化,只有暂停时才变,那个view 里面的periodic window update 也勾选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A:
keil的watch有很多时候都是有bug的,不要太相信.

网友B:
全速运行的时候任何IDE都不更新,包括全宇宙第一的visual studio,和很多人用的eclipse因为不知道当前运行到什么地址,同样是ACC里面存的内容,在不同的地址值是不同的。
如果给你不停的闪各种不同的值,你感觉有意思么?
Keil的watch确实在几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有bug,你自己做过仿真器就知道了,很多情况下已知问题。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对的。但是除了刚把编辑器换为 Scintilla 控件的那个版本确实struct内的offset计算有错误,其它版本基本没有多少问题。

网友C:
刷新你也看不清楚,刷新需要大量通信,当然需要停下来做的

楼主:
TI的CCS就可以自动刷新啊,我并不要求非常快的速度,比如1s 1次就可以,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调试有些产品不适合单步执行或者暂停

网友D:
我原来用的是keil5发现了这个bug,现在又换回了keil4.72.keil4.72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E(2018-01-09):
没选好驱动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全速运行的时候任何IDE都不更新,包括全宇宙第一的visual studio,和很多人用的eclipse因为不知道当前运行 ...

“全速运行的时候任何IDE都不更新”你显然没有用过飞思卡尔的CW

网友G:
在仿真时点击工具栏里的view选择下面的periodict window update

网友H(2019-06-21):
STM32可以中颖的单片机不行我用到是JET51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2020-05-18):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指点

网友J:
这个不是问题,每家驱动不一样的

网友K(2022-11-11):
【view】 菜单 最下面的选项 勾上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