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手册推荐电路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
做个电池充电器,如图,经过变压器半桥不控整流后,给317提供电压,而后输出4.2v给电池充电,有个问题就是输出空载时大致4.2v,负载33欧时也是4.2v,但电池内阻一般很小,所以为了模拟电池我又加了一个2.3欧的负载,结果电压直接就掉到了0.4v左右。而且317发热严重,加了散热片也烫手。我直接用电流表测量输出短路电流,也符合0.6/1.7=350ma。 但此时输出电压几乎=0v,给电池充电明显是不行的。 理论上317可以输出1.5A,但是我就输出350ma,不至于烫手,而且电压过低。原理是317手册中推荐的恒压限流电路,不会错的。各位看看,难道我的317是假货吗?

网友A(2017-04-12):
你短路输出或者加过重的负载当然不行了,注意电池可不能用电阻去简单代替,特性完全不同。317发热问题,你自己算算看,你输入电压那么高,即使只有350mA输出,算算此时317的耗散功率,别只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短路输出或者加过重的负载当然不行了,注意电池可不能用电阻去简单代替,特性完全不同。317发热问题,你 ...

变压器输出基本也就十几伏的电压,到4.2伏还好吧。有人说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输出基本也就十几伏的电压,到4.2伏还好吧。有人说我买到假货了

你自己算算吧,别什么事情都往假货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