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SPI模块

楼主(2017-04-12):
本人刚接触DSP,目前用的芯片是28035,在驱动电机部分选用的芯片是TLE6209R,知道的人应该晓得这个芯片是可以与主芯片进行SPI通信的,因为需要驱动三路电机,所以用到3片TLE6209R,想着通过片选连接主芯片,但是通信的过程不是很清楚,主机通过片选可对从机放松数据,但某一个从机要和主机通讯,主机怎么知道呢?

楼主:
论坛的大神们 求助  自顶……

网友A:
你看看手册   如果片选不使能   SPI接口是不是高阻     如果是  那么SPI就可以接一起
通过片选去分别配置3个中的1个芯片

网友B:
怎么不选择LM298

网友B:
现在的DSP28335芯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选择LM298

因为用到的直流电机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DSP28335芯片也可以。

哎 没办法  主控芯片老师已经给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手册   如果片选不使能   SPI接口是不是高阻     如果是  那么SPI就可以接一起
通过片选去分别配置3 ...

不片选的话,SPI是不能用的,但是tle6209那个芯片通信的是如果电机出现故障时的信息,比如过流、过温信息,那我想这样的话三个电机不是要一直保持通信吗,这样才能在电机有问题时立刻知道,片选的话,只能有一个在通信吧,请教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片选的话,SPI是不能用的,但是tle6209那个芯片通信的是如果电机出现故障时的信息,比如过流、过温信息 ...

SPI接口比较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IO口模拟
其实如果发生了过流等情况     最快速的办法就是硬件处理
在硬件上进行反馈和实时关断处理

网友C:
SPI不是有中断吗

网友C:
C2000可以配置内部的SPI芯片,响应中断信号。

网友D:
SPI的同步通讯方式的应用比较多的

网友D:
在很多的外设中都是预留的SPi总线的,,这个跟通讯的速率高是非常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