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一分为二芯片问题!!

楼主(2017-04-12):
大家好,我想做一个DVI一分二的转接板,我怕直接在板上分线两个信号会有影响,请问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个DVI一分二的芯片吗?谢谢!!

网友A:
EP9122、EP9132、EP9142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9122、EP9132、EP9142等。

谢谢 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9122、EP9132、EP9142等。

版主大哥,就是ep9142我想做dvi一分二嘛,但是dvi的差分对比较多,是不是用得用两个ep9142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就是ep9142我想做dvi一分二嘛,但是dvi的差分对比较多,是不是用得用两个ep9142呀? ...

一片够了,这类芯片本来就是专用于DVI/HDMI一扩二的,具体你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前端CPU要有足够的处理能力。实在不行用一个扩展卡
公控领域经常有这样的扩展应用

网友C(2017-06-26):
EP9132、EP9142均已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9132、EP9142均已停产,

哦哦,谢谢了,我之前没用这种方法,在网上买的转接头,都是直接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