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焊接了stm32F103板子有问题

楼主(2017-04-12):
自己焊接了stm32F103板子   不能串口下载程序   两个晶振没电压

楼主:
原理图已经更新

原理图附上   拜托大家多多指出我的错误点   PCB更新中

STM32(更新).pdf

楼主:
已修改

已修改

楼主:
求帮忙 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仿真器下载接口也不能下吗?

主要查复位,电源,程序下载接口;
还有就是芯片是否虚焊了;

程序没下进去,MCU未工作,晶振脚是没电压的;

楼主:
复位没问题 按了后电压正常变化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的串口下载工具可以识别到串口号 应该串口没问题的

楼主:
现在就是担心主芯片有短路 或者 虚焊

楼主:
大家能帮忙看看我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你的原理图VDD VSS全都没有连?

网友B:
居然真的没有连。
重新画吧。

网友B:
USB插座要靠边放置啊。
你的放到了中间,还堵了一只电容在前面。这个电容要是焊上了你的USB要怎么插?

楼主:
如图是外部8M晶振电路和BOOT0 BOOT1跳线设置

楼主:
如图是1117将 5v电压变成3.3 电路

楼主:
如图是  USB供电及转串口下载电路

楼主:
复位电路

网友C:
JLINK 能否下载程序?
量一下芯片的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网友D:
你要通过串口下载。你的D3直接短起来。

网友E:
1.boot的配置
2,复位电容太大
3,CH340的D3短接

网友F:
主要看复位,电源,程序下载接口、芯片是否虚焊了

网友G:
晶振有信号吗?看看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G:
串口下载还跟boot0和boot1配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