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问题,6V电瓶对9-10米外供电压降问题

楼主(2017-04-12):
各位大侠,麻烦了,我想用6V电源向10高空电机供电(6V),由于高空承重限制只能把电源放在地面,请问6V经过这么远压降是不是很大,以至于电机不能工作,是否可以用12V来供电,利用其自然压降达到电机电压范围内?如果可以的话那么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增加耗电?谢谢,各位如果有什么办法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线用粗一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电机电压电流多少 做快电源板 地下放电源可以提高输入电压 降低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