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人求助,电阻分压网络后接电压跟随器,输入端失真

楼主(2017-04-12):
最近老师教了PSpice的用法,我用电阻分压网络后做了一级AD8065做跟随器,我看很多示波器的前级电路都是这样的,然后PSpice仿真,结果大概到1m左右就出现严重的失真,请问这种现象是寄生电容引起的么?应该如何调整?
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如下

网友A:
貌似AD8065管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AD8065管脚不对

您好,我用的是ADI官网下的AD8065模型,用的是+-5的供电,下面是官方提供的文档给出的引脚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ADI官网下的AD8065模型,用的是+-5的供电,下面是官方提供的文档给出的引脚定义 ...

这种前端补偿网络一般RC的乘积是基本相等的,就是说C3~C5应该取得比1P大一些,不过你说的输入1mV就失真应该不是由于这个引起的,而是别的什么原因吧,仿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