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w78e052d用什么工具及软件烧写代码?

楼主(2017-04-12):
请问w78e052d用什么工具及软件烧写代码?

网友A:
Nuvoton NWR-005 是一款基于 ICP (In-Circuit Programmer) 讯号接口的 USB 编程器,适用于发展 Nuvoton 8051 LPC 芯片, 如 N79E81x /N79E82x/N79E715/W79E2051/4051 系列產品。ISP (In-System Programmer) 讯号接口的 USB 编程器,适用于发展 Nuvoton 8051 Standard 芯片, 如  W78E052 /054/058/516, N78E366/517/059/055 系列產品。
NWR-005 是一个全功能型编程器 (Programmer),带有在线编程与脱机编程功能。具备一个 USB 端口链接至计算机主机,一组状态指示灯 (Status LED),一个脱机编程按钮 (Offline Programming Button),一个ICP端口链接目标芯片进行调试与编程,经由发展软件可设置软件系列号和烧写次数,可达到保密和管控生产。 灵巧的NWR-005,方便客户开发实验、批量生产和售后现场更新韧体服务。

网友B:
最快捷的办法,不是看帖子,而是找代理。

网友C(2019-08-23):
各位大家好,我现在用的NWR-005 下载W78e052d程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通过ISP直接下载,提示response error (但是资料上说w78e052d出厂都已经有ISP引导码)
     我测试了双列直插式w78e052ddg可以用过ISP 可以直接下载,说明出厂就有ISP引导码
2、如果出厂没有ISP 引导码,可以在官方下载到,是不是用过ICP下载ISP的引导码?ICP里面没有可选的W78e052型号
哪位大咖知道原因,望解答一下

网友:
这是传统51吧,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烧。

网友D:
ICP的烧录工具吧,应该都可以

网友E:
新唐的ICP烧录工具可以不

网友F:
这个手册里没说怎么烧录吗

网友G:
- 支持在线系统编程ISP(In-System Programming)

网友H:
在\Nuvoton_8051_ISP-ICP_Programmer_v7.15\(3) Nuvoton Standard ISP Code之下有ISP 的BIN FILE

网友I(2020-09-22):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家好,我现在用的NWR-005 下载W78e052d程序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1、通过ISP直接下载,提示response erro ...

NWR-005下载W78e052d,是怎样操作的?我这里也是烧不进去,我用的是type-1的连接方式,能否赐教下

网友H:
W78e052d只能用並列的燒錄器如hilo, leap...

网友I:
引用 网友H:
W78e052d只能用並列的燒錄器如hilo, leap...

感谢回复!
但是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能否告知具体的做法?
手册里说明了出厂的w78e052ddg是带有isp code的,只要烧APROM就可以,我用的是新的芯片,应该说不会有LDROM被擦除的问题。
我用了两种方法都搞不定。
第一种方法:新唐官方天猫店买的ISP-ICP programmer,用ISP的方式,Type-1连接,连接了GND,DTA-P3.1,VCC,RST-RST(与MCU连接与不连接都试过);
第二种方法,ISP by COM方式,用USB to TTL板(CH340G芯片),连接了GND,RXD,TXD,VCC,像其他51MCU一样的方式,这块串口烧写板在另外的STC的单片机上试过可以烧写,但是对新唐的w78e052ddg就是不行。我在等MAX232芯片的串口板,不知道这个会这样
至于你说的内容在官方手册里也没有提到。

没想到这个51芯片烧写这么难搞。

网友H:
先开软件的ISP app,先选择COM PORT.按连线。
目标板先上电,连接COM PORT,再按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