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线串口的问题】能否将四线串口接成二线的

楼主(2017-04-12):
现在我使用一个4G模块的串口是四线的,但主控芯片的串口接口是二线的,虽然可以通过串口扩展,四线串口它另外两根不是流量控制的吗,主要是现在遇到一个工程上的问题,接成四线的对板子的布局有点问题。所以我想能不能对于一个四线串口,忽略它的RTS和CTS这两根流量控制的管脚,只接TXD和RXD
不知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想问下有使用过四线串口的大佬,能否忽略另外两根流量控制的线,把它悬空之类的。

求解

网友A:
楼主应看一下模块的手册,看是否支持二线串口。对于Modem类设备(4G模块就是),RTS是输入,请求发送,低有效。MCU准许接收串口数据时给RTS低电平,模块有数据发送需要时就会发出了。显然,如果MCU用串口中断方式工作,始终应该准许模块发送数据,那么直接将模块的RTS接地即可。CTS是输出,准许发送,低有效。在模块处于工作态,可以接收来自MCU串口的数据时,CTS将处于低电平。可见在模块正常启动后,CTS悬空即可,无需MCU查询CTS状态,有需要直接向模块发送数据或指令即可。
另一个处理办法是直接短接RTS和CTS。模块启动后,CTS会自动置低,RTS自然也就处于有效状态了。
以上是Modem类设备的标准,至于你用的模块是否遵照标准,务必看模块的手册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看一下模块的手册,看是否支持二线串口。对于Modem类设备(4G模块就是),RTS是输入,请求发送,低有 ...

嗯,这个4G模块也没说支持二线串口,但讲到了,支持标准modem信号控制方式,也就是说,可以按你说的那样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4G模块也没说支持二线串口,但讲到了,支持标准modem信号控制方式,也就是说,可以按你说的那样 ...

你仔细看模块手册中给出的硬件应用电路,如果要求必须用到流控,那么就按我说的办法处理。如果不是必须,那么只用两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模块手册中给出的硬件应用电路,如果要求必须用到流控,那么就按我说的办法处理。如果不是必须, ...

好,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