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88E1111的RX_CLK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7-04-12):
以前用88E1111做过网络通信,没有问题,再起新做了一块板子,用88E1111连接SFP,用FPGA控制,再在发现一个问题,88E1111的寄存器读写没有问题,读出来的各种状态寄存器状态正常,但是数据就是传送不起来,测量RX_CLK没有输出,我确认88E1111没有进入power DOWN模式,按理RXCLK应该有125M,25M或2.5的波形输出,但实际就是没有。我用的是FPGA封装的88E1111,难道是焊接的问题?我板上有4个88E1111,都是同一个现象。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其它可能的原因。感谢为盼。

楼主:
进一步分析发现,88E1111的寄存器17,第4位“Fiber Energy Detect StatuS 值为1,意思为”No energy detected“,这是不是导致RX_CLK(RXC)没有信号输出来的原因?

网友A:
88e1111的晶振25m是否工作正常,还有他需要20ms的复位,才能正常工作,呵呵,再不行就是芯片翻新了。。。

楼主:
感谢楼主的回复,我就怕芯片翻新了,复位和晶振都没有问题,焊接上去的8个芯片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20):
问题还没有解决,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种问题?

楼主(2017-06-21):
忘了结贴,问题出在config的配置上。不能直接设置成光纤模式,设置成copper模式自动选择。万恶的88e1111.买了个开发板一个个电阻换才试出来。

网友B:
请问开发板什么型号?

网友C(2017-09-19):
请教一下,config配置问题,能具体一些么,config几的问题,我现在设置的是RGMII to fiber 模式,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rxclk没有任何输出,但是link均正常,盼回,感谢!!

网友D:
这个就是各种调试才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