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v稳压管为什么稳的电压是4.4v

楼主(2017-04-12):
1N4730A的3.9v稳压管拿了好几个测试,稳压电源给电压5-6v,稳的电压是4.4v-4.5v,非常纳闷啊

网友A:
你怎么测的?测量方**确的话,那就是元件标称有问题,误差应该不会这么大的。常见稳压管的误差范围5%的居多,少数有10%的。
测试时要注意测试电流,须在器件手册中载明的测试条件下进行测试。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稳压管标称电压是厂家测试条件下得出的,如果实际电路不同与厂家条件,测量电压就不一样。
楼主可以改变限流电阻试试,测出的电压就不同。

网友C:
估计楼主根本没有串联限流电阻,靠的是稳压电源自身的限流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测的?测量方**确的话,那就是元件标称有问题,误差应该不会这么大的。常见稳压管的误差范围5%的居多 ...

法*正*也是关键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法*正*也是关键字吗?

显然是,估计来自轮子当年的一些宣传材料。二姨树大招风,容易被某些叵测之徒举报,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