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基本问题

楼主(2017-04-12):
上图的ADC_IN2   ADC_IN5   ADC_IN4  分别是多少呢?希望不吝写出推导过程和公式

网友A:
不算很复杂的电路,随便找本模电书,应该都有讲的,扒书去吧。

网友B:
楼主看看差分输入电路的公式推导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差分输入电路的公式推导就明白了

好的 差分输入电路  我就是想知道该了解哪一方面的知识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呀, 先算 + 端电压, 再通过 进入-端 电流为0 算出输出电压

网友D:
3个电路都可以利用叠加定理能比较迅速地算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电路都可以利用叠加定理能比较迅速地算出结果

叠加定理的话,比如第一个图  先将 REF_1V65=1.65V 当作电压源短路接地
Vo1=  Vin *   22/ (22+1)   *  (1+RF/R1) =22Vin
再将Vin短路接地  Vo2= 1.65 *  1/(22+1)  * (1+RF/R1) =1.65V  所以Vo=22*Vin+1.65
我感觉不太对呢?Vin是高压  22*Vin 不对 ,我叠加定理用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呀, 先算 + 端电压, 再通过 进入-端 电流为0 算出输出电压

如何算正端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差分输入电路  我就是想知道该了解哪一方面的知识

我学过 两个三极管组成的差动放大电路,但是到了运放就不懂了
能否给出我推导过程和公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很复杂的电路,随便找本模电书,应该都有讲的,扒书去吧。

我也觉得不是很复杂,但是前两个图 加了REF_1V65=1.65V我就不懂了
最后一个图输入端两个电平间加了个51K电阻 ,我又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差分输入电路的公式推导就明白了

我也觉得不是很复杂,但是前两个图 加了REF_1V65=1.65V我就不懂了
最后一个图输入端两个电平间加了个51K电阻 ,我又不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叠加定理的话,比如第一个图  先将 REF_1V65=1.65V 当作电压源短路接地
Vo1=  Vin *   22/ (22+1)   * ...

Vo=22*Vin-1.65   是减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Vo=22*Vin-1.65   是减号

突然不确定 是减号还是加号

楼主:
这两个运放是差分输入吗?我没见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差分输入电路的公式推导就明白了

百度搜了 差分输入电路  都是单运放差分就是我的图中的电流检测运放一样  还有个三运放的
但是我不明白  另外两个运放的输入都是VIN和GND  电压差分是怎么回事?
能否给出 ADC2  ADC4 的电压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搜了 差分输入电路  都是单运放差分就是我的图中的电流检测运放一样  还有个三运放的
但是我不明白   ...

基准参考电压,在推导过程是分开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的,或者这样说,输出的交流分量是叠加在基准参考电压上的;
把GND看做与VIN是一对输入信号,不就是差分电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