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供电系统 怎么用5vusb充电

楼主(2017-04-13):
做了一个低功耗的小产品   用的锂电池供电  充电要求用usb接口充电
电池容量为100ma  标准充电为0,5c  快速充电为1c
由于空间限制为我直接用usb5v串了个二极管充电 充电电流开始为200ma  后来为120ma左右 感觉电流太大 怕电池会发胖爆炸
有没有其他简便的办法实现  谢谢

网友A:
成本问题吧?

空间? sot23-5/6 的充电ic  TP4054/5/7

网友B:
加我 QQ 给你便宜的充电IC  394233008

网友C:
5V的充电器不可以直接给3.7V的电池充电的,电压过高。
3.7V的锂电池最高限制电压是4.2-4.25V
5V的充电器给3.7V电池充电需要增加充电管理电路
这样可以防止过冲、过放、短路
比如移动电源内部,就是通过充电管理电路来给3.7V锂电池充电。

网友C: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D:
不能直充
国产贝岭 BL8572

网友E(2017-06-02):
avrx007推荐的芯片不错,成本低、电路简单,用usb给3.7v充电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