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恒温水槽

楼主:
各位大神,大家好,最近要使用恒温水槽校准铂电阻测温。由于从来没有用过恒温水槽,不知道要怎么操作,有谁能讲讲自己使用恒温水槽的经历么?例如用恒温水槽测温每个温度点应该测试多久,铂电阻是直接放到水里的么?因为对恒温水槽一无所知,所以我也提不出来其他的问题,请用过恒温水槽的大神能详细讲讲自己用恒温水槽的经过。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7-04-13):
恒温水槽,一般设定温度后,等一会会进入恒温状态,然后你就可以测试了。铂电阻放入水内注意等一会数据稳定了再测。

网友A:
注意看恒温水槽的说明书或者操作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恒温水槽的说明书或者操作手册

好的。谢谢 灰哥。

网友A:
记得开搅拌。前天有个客户投诉我们说我们的产品粘度不够,昨天一个同事去处理。处理方法很简单,给他们按开了水浴槽的搅拌开关。
然而客户说从没按过。。。从没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