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以太网双网口只有CPDMA通道0可以触发中断

楼主(2017-04-13):
请问一下我在AM335X 设置以太网dual mac 模式,并且使能了两个通道的DMA接收中断(channle0 和1),但是2个端口的数据都触发channel0通道的接收中断而不是port1对应channel0 ,port2对应channel1中断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PORT与DMA的关联关系没设置好,设这一下CPSW_PORT中的PO_CPDMA_RX_CH_MAP便可以实现端口与channel一一对应

网友A:
需要配置的。
对这个不熟悉。
@zhangmangui 帮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置的。
对这个不熟悉。
@zhangmangui 帮看看这个问题

不会啊    灰版

网友C(2017-05-15):
感觉是 没有 设置好,我这边 也 做过 类似的,不过用的是杭州辉为科技有限公司 的 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