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22ZE开发板测速

楼主(2017-04-13):
在F722开发板的活动中有测速的要求,因为忙给忽略了,现在补个作业吧,高手绕行。
我是直接利用网友的测速程序成果,以下载目标文件的形式来测速的,主要是以STM32 ST-LINK Utility来下载的,相应的操作步骤如下:
1)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好,然后启动STM32 ST-LINK Utility
2)单击“连接”按钮以建立连接,正常情况下如图2所示。
3)在下载前,应对芯片内的程序进行擦除,即单击“擦除”按钮。在擦除后,其界面如图3所示。
4)单击“打开”按钮并选取对应的测速程序,如图4和图5所示。
5)单击“编程校验”按钮,并按图7所示在弹出对话框中进行设置,否则会出现报错。最后单击“开始”按钮,则执行下载。完成下载后的界面如图8所示。
6)完成下载后,应单击“断开目标连接”按钮以解除连接,如图9所示。
7)打开串口助手,按开发板上的复位键,则待一段时间后即可见到结果,如图10所示。

1 启动工具软件

2 建立连接

3 擦除程序

4 选取文件

5 加载文件

6 选取下载

7 执行下载

8 完成下载

9 断开连接

10 测速结果

网友A:
这个烧录软件比较好用,可以提取代码出来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录软件比较好用,可以提取代码出来备份。

的确,否则写了这个又丢了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否则写了这个又丢了那个。

是的,特别是出厂时候带的那个固件DEMO,必须的保存,以后不用的时候还恢复进去,好继续卖给别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录软件比较好用,可以提取代码出来备份。

不是吧,这么容易酒吧STM32**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特别是出厂时候带的那个固件DEMO,必须的保存,以后不用的时候还恢复进去,好继续卖给别人。 ...

想的周全呀!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测速方法?

网友C:
NUCLEO-F722ZE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CLEO-F722ZE性能怎么样?

功能尚可,最主要是主频高达216MH,其它同F767基本相近吧。

网友D:
没想到一个小软件大家这么多小心思,学习了。

网友:
这个芯片性能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