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的SPI接口与Max232输出连在一块????

楼主(2017-04-13):
如题,atmega16l 的MOSO 与max232的out相连(有上拉电阻),MOSI与232的in相连(上拉电阻)
百度了下没找到答案,大家有知道的吗?串口接232能理解,SPI跟232是干嘛呢?能传输数据??谢谢了

网友A:
没看到有“MOSO” 功能的io,应该是MISO吧。
可能模拟串口了

网友B:
或许是模拟串口
或许该端口有串口功能

楼主:
谢谢,不好意思,那个确实是MISO,我感觉模拟串口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因为IO口用的差不多了,另外我还有些小问题,我画了个示意图。
1. 如果真的是模拟串口,这样两个片子跟232同一接口连接,单个片子与PC机通信的时候另外那个是不是没有影响?

2. ISP下载程序的时候,两个片子共用接口,只是复位端不同,这样对程序的下载有影响吗?

之前用过51,对avr的这种不熟悉,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模拟串口
或许该端口有串口功能

谢谢你,用的片子是atmel16l 查了手册发现spi端口没有说串口功能,我看网上大部分都是普通IO口模拟串口,这个跟SPI模拟串口有啥区别吗?还有能看下我4楼的那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MOSO” 功能的io,应该是MISO吧。
可能模拟串口了

谢谢,确实是MISO,感觉有SPI模拟串口的可能,我4楼有张示意图,能帮我看下吗?谢谢

楼主:
有大佬能帮我解答一下四楼的问题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