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这种电压应该怎么合在一起

楼主(2017-04-13):
我现在想把 A点和B点的电压合在一起 比如A是-1伏B是2负 合在一起就是+1V。简单的加法电路好像不合适,应为我是分压来的电压。应该怎么实现呢。我是用在仪表放大器加偏置电压的,我一般放大器处理负信号,但是我用的是+5V单电源,所以我想加偏置电压 A点的电压是变化的

网友A:
若按 LZ 的图……
将 A、B 两点连起来,并将 R5、R6 开路。
令 R1 = R3 = R,AB 连接的节点电压为 V0,则:

(V2 - V1) / (2 R) = (V0 - V1) / R
V2 - V1 = 2 (V0 - V1)
V2 - V1 = 2 V0 - 2 V1
2 V0 = V1 + V2
V0 = (V1 + V2) / 2 = (-2 + 4) / 2 = 1

如果不是这么回事,LZ 晒晒完整电路?

网友B:
加法器是可以的. 如果加的结果会是负值, 那你的电源负也要用负电压了

网友C:
双电源供电运放 加法电路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