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芯片的原理求助

楼主(2017-04-13):
如图,现在在用开关电源芯片LT1170,但是不知道原理
自己下载了datasheet没有看懂
现在求助两个问题
1:Vsw引脚什么意思?
2:芯片典型应用中(图1)内部和外部的工作原理?
谢谢

网友A:
开关管的c极

楼主:
没有看明白,是说的三极管的集电极吗?那工作原理呢?

网友B:
1。VSW是内部MOS的D极
2。原理和BOOST升压线路一样,就是把这种线路的PWM信号发生器和MOS集成到一个IC里面

网友C:
我觉得, 你最好先去看看开关电源的书籍, 现在资料非常丰富也很详细.
看明白了 BOOST 后再来看这个图, 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