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7-04-13):
图里面BT1和BT2分别为两个电压值不同的可充电锂电池,单片机控制S1输出5V高电平,按说中间的PMOS应该是截止不导通状态,但是想起来PMOS内部还有一个反向二极管,所以BT2的会不会向BT1方向灌电流??

网友A:
可以自己搭一个电路试一下,肯定就漏掉一定的电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搭一个电路试一下,肯定就漏掉一定的电能

建议在两电源之间加一个电阻

网友B:
会有个微小的电流
关键是你能否接受这种现象

网友C:
PMOS的DS反向一下,你现在这样BT2-BT1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个微小的电流
关键是你能否接受这种现象

想问下,使用太阳能的锂电池,因为单片机也需要一直工作,那么这个锂电池能否边充电边放电?需不需要额外的电路?

网友D:
会有,如果想没有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E: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楼主如何添加的图片,假设图片在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楼主如何添加的图片,假设图片在桌面

高级编辑模式可以添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