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点接在线路尽头的 RS485 还需要终端电阻吗?

楼主(2017-04-13):
关于终端电阻,我的理解是上面那个图:因为电线在经过了通信节点之后又向前延伸了一段,在红圈里有一个端面,端面这里信号反射。

但是如果按下图那样,通信节点就接到电线末端,端面就不存在了,还需要终端电阻吗?

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 RS485 经常出错(距离50m,超过 115200bps 后就基本没法用了)。整个电线就只接了两个节点:设备端是已经加了终端电阻的,PC端无论加不加通信电阻都没有改善。不知是我加错了,还是根本就和终端电阻无关。

网友A:
肯定要的,并且电阻值和你的网络拓扑结构有关系,串行连接一般是头尾各一个120Ω终端电阻,星型连接是每个设备上加一个N*60Ω的终端电阻(N表示设备的数量)

网友B:
如果485总线的长度不是很长,信号波长远大于总线长度时,例如,对于115200bps速率的485总线,如果总线长度远低于2600m时,就不用考虑信号反射的问题! 这时的总线端接电阻主要作用是降低总线阻抗、减小干扰以及总线驱动芯片的直流偏置。如果总线长度较短,多数情况不需要端接电阻。只有总线长度可以与传输信号波长相比拟时才需要认真考虑阻抗匹配端接电阻的问题。

网友C:
终端电阻在线路长度超过波长时是必须加的,否则会发生线号反射使信号波形劣化。如果节点设备内已包含终端电阻,那当然无需另加。楼主使用超过115200bps的高速对总线线材的要求很高,使用合适的线材非常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的,并且电阻值和你的网络拓扑结构有关系,串行连接一般是头尾各一个120Ω终端电阻,星型连接是每个 ...

这样加终端电阻恐怕不对吧?

这样完全没有起到“终端电阻”的意义啊。
星形连接加终端电阻是没有意义的,怎么加都无法解决反射问题。

网友D:
关于“终端电阻”的使用,首先要明白“终端电阻”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楼主的问题也许完全是另外的原因,建议用示波器到现场看看实际总线上的信号波形。
很多人的485收发器都采用了半驱形式,速率根本上不去,抗干扰能力也差。
另外,地线连好了吗?
不要认为485是2条线就可以的,你不一定有那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