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通信

楼主(2017-04-13):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直流双线通信吗?就是24V直流电既作为电源,同时也作为信号

网友A:
电源线载波就是了。

网友B:
单向通讯及供电用电流环,这是工业标准。两线制双向通讯及供电,MBus、消防总线等都可以,也可以自行根据其原理设计自有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