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买的stc15f101w一上电每个IO都有方波输出问题

楼主(2017-04-13):
各位大牛,新焊接了几块stc15f101w最小系统的板子,用ISP的方式往里边down程序尝试多次都没有成功,一直是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后来测stc15f101w的各个IO,都有方波输出,VCC和GND是正常的,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芯片出厂都有翻转IO的程序,下载不了?或许你的下载电路有问题

网友B:
stc的单片机默认带闪灯程序

楼主:
多谢 ningling_21及时指点,以前没用过这款单片机,看各IO都有方波就蒙了,还以为外围电路有问题了呢。再请教个问题,stc15f101w掉电模式下用470uf电容储能能撑多久,看手册上说stc15f101w掉电模式下功耗小于0.1uA,真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ningling_21及时指点,以前没用过这款单片机,看各IO都有方波就蒙了,还以为外围电路有问题了呢。再请 ...

这个很难做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ningling_21及时指点,以前没用过这款单片机,看各IO都有方波就蒙了,还以为外围电路有问题了呢。再请 ...

真能做到。不开启唤醒定时器,睡眠电流我测到有.08uA的。一般不超过0.1uA,注意你所用的电解电容一定要漏电小,PCB绝缘度也要大,手焊时不要用助焊剂,清理不干净怕有弱漏电。

网友D:
铝电解电容自己漏电流都可以到uA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