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7-04-13):
这个电路的右半边INA105部分怎么理解?作用是什么,求解

网友A:
搜“仪表放大器”,

网友B:
差动放大器。

楼主:
恩恩,INA105是差动放大器,上面是反方向输入端吗?大神,还有就是,下面加入一个接地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谢谢你的回复,太感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INA105是差动放大器,上面是反方向输入端吗?大神,还有就是,下面加入一个接地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 ...

“INA105是差动放大器,上面是反方向输入端吗?”
是。从图中最左面两端子标注符号可以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INA105是差动放大器,上面是反方向输入端吗?大神,还有就是,下面加入一个接地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 ...

“下面加入一个接地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
图中没有找到“接地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INA105是差动放大器,上面是反方向输入端吗?大神,还有就是,下面加入一个接地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呀 ...

那个地方是接输出参考电压的,最省事的就是直接接地!
包括接地电阻在内的4个电阻,要精确匹配,提高CMRR!

网友D:
差动放大器,有很好的CMRR,因为有光刻电阻存在。一致性很好。

网友E:
要先看规格书,不明白了再来发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是接输出参考电压的,最省事的就是直接接地!
包括接地电阻在内的4个电阻,要精确匹配,提高CMRR ...

太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105是差动放大器,上面是反方向输入端吗?”
是。从图中最左面两端子标注符号可以看出来。 ...

太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动放大器,有很好的CMRR,因为有光刻电阻存在。一致性很好。

太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先看规格书,不明白了再来发帖子

真不好意思- -,很多东西不知道,谢谢

网友F:
上面那个端子应该是反相,如果是正相就会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那个端子应该是反相,如果是正相就会振荡了。

非常感谢-。-